傻猫来看看 小3A 我装起来全重 392G 还能飞起来吗?

楼主(2006-08-25):
傻猫来看看 小3A 我装起来全重 392G 还能飞起来吗?
顺便提一下 意见
1 付翼舵面安装 优点不方便 由于付翼比较厚 而且 材质比较软和不坚固 安装的时候 不容易安稳当
而且很容易弄破
2 不知道是运输问题 还是本来就是那样 蒙皮有点要脱落的感觉 而且起皱
3 佩带的胶水不是很好用 沾不牢靠
4 起落架感觉 实在是柔软 降落的时候 绝对有吃泥巴的可能
5 拉杆太过柔软 容易有虚位
5 明天下午试飞 有问题再来说
  机体配置   XXD 30A 2208 KV1800 7.4V 7060 4舵机 4通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猫来看看 小3A 我装起来全重 392G 还能飞起来吗?
顺便提一下 意见
1 付翼舵面安装 优点不方便 由于付翼比较厚 而且 材质比较软和不坚固 安装的时候 不容易安稳当
而且很容易弄破
2 不知道是运输问题 还是本 ...

肯定能飞的起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飞哦?

飞机比我的电3D重2g,拉力却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猫来看看 小3A 我装起来全重 392G 还能飞起来吗?
顺便提一下 意见
1 付翼舵面安装 优点不方便 由于付翼比较厚 而且 材质比较软和不坚固 安装的时候 不容易安稳当
而且很容易弄破
2 不知道是运输问题 还是 ...

空机110g 2208电机36g 7.4V电池 70g 4个舵机 36g 接收10g 电调20g 其他附件20g
应该 310g 以内 不知另外90g是怎么来的?  还是先减重吧

网友A:
为什么能这么重真的很奇怪,当初我用280BB减速组都只有370克,而且是三串的锂电……

而且整机重了之后,感觉什么都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能这么重真的很奇怪,当初我用280BB减速组都只有370克,而且是三串的锂电……

而且整机重了之后,感觉什么都软了……

网友:
400克过  10A多……

楼主:
400G 怎么说也超过1:1了 应该可以飞起来的吧~~

网友:
能飞,不过比较奇怪为什么会这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