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X-jet

楼主(2006-08-26):
Bringing the pulsejet engine into the 21st century

Anyone seeking a quick overview of the X-Jet, how it achieves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the benefits it offers over traditional pulsejet and gas-turbine engines, is invited to read the The X-Jet Info Document (136KB PDF)

February 2003 Updates
Work has resumed on two Gen-3 prototype engines which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demonstration and peer review to suitably qualified parties.

An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first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of the X-Jet will be mad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Details of the X-Jet project will shortly be moved to a new website currently under development at X-Jet.com.

Development News (21 May 2002)

Project Objectives And Status Report (15 May 2002)

Earlier Prototypes
A two minute video of the second X-Jet prototype engine in operation is now available for viewing.

You'll need to download the whole 1.7MB file and view it with a RealPlayer.

Unfortunately the sound level generated by the engine during the test is so high that it completely overloaded the microphone built into my video-recorder so I'm going to have to use an external mic in a sound attenuating enclosure for future videos.

During this video, the engine is throttled through a range of power settings from around 20lbs thrust up to over 65 lbs (35% to 120% of the normal operating range). Although you can't hear much difference in the engine sound because of the overloading problems you will note a difference in the engine temperature and nature of the exhaust gasses.

The next phase in the engine development is the addition of a full-length augmentor shroud which will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the engine's external elements (to under 200 deg C) but also increase thrust by an additional 30%-40%.

Experienced pulsejet engine builders will notice that this engine is running with what appears to be a very short tailpipe -- it has a length/diameter ratio of just over 6:1, far shorter than that required by traditional engines. This engine (of nominally 55 lbs thrust) has a tailpipe of just 60cm (24 inches) in length

The result is an engine which operates at a very high frequency for the amount of power it produces. This higher frequency means that the amplitude of vibrations generated by the combustion pulses is markedly lower than normally encountered in a pulsejet.

As of June 4, the second prototype has accumulated almost 10 hours of running time and is still using the original reed valves which, although slightly discolored by heat transferred from the combustion chamber, show no signs of the fraying or deformation that typically result in failure with traditional pulsejet engines. I anticipate that the serviceable life of the reed valves in this engine will be in excess of 30 hours -- almost 100 times longer than that possible with other designs.

The World's Most Efficient Pulsejet?
It has been my goal to improve the basic design of pulsejet engine technology and after building many different engines I believe I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design that offers some real performance advantages.

Called the X-Jet, the new engine offers the following:

Power output 60% greater than the best existing designs of the same size.
Extremely long reedvalve life (the prototype has run for many hours on a single set of reeds with little detectable wear)
Improved fuel-efficiency -- typically 50%-60% lower fuel consumption than traditional pulsejets of the same power.
The X-Jet uses a number of advanced techniques such the use of an integrated intake diffuser and tuneable internal geometry have been exploited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oth the amount of air/fuel burnt per cycle, and the compression ratio achieved prior to ignition.
I've dubbed the mechanism whereby this increased compression ratio is achieved to be a type of "gas flywheel" effect.

Although combustion is still a deflagration process, the combustion pressure (and therefore the thrust) achieve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ith a regular puslsejet engine.

Development work is continuing on this new engine, with early results so promising that it is now partially funded by a $30,000 technology grant made available by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t is anticipated that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yield even greater performance and fuel-efficiency as work continues on this new design.

Already these new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viability of the pulsejet as a method of propulsion for recreational and military aviation. The previous limiting factors of reliability and the need for a heavy fuel-load have been largely addressed, thus allowing the X-Jet's use as a source of power for microlight or small homebuilt aircraft, karts, bikes, models, and a range of other vehicles.

It is also ideally suited to use in "disposable" military vehicles such as remotely pilote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high-speed target drones, and even low-cost self-guided missiles

网友:
看不懂哦,高手来翻译就好了

网友:
pulsejet引擎将带入21世纪

     有人要求迅速全面的X光喷气,如何实现其性能优良,它带来的好处比传统pulsejet和燃气涡轮发动机,请阅读X-喷气信息文件(PDF136kb)
  2003年2月更新   菲两国已恢复工作,3原型引擎将供同行审查合格证明和党派.     关于公布第一次商业应用的X光喷射将在今年第一季度,     详细的X光喷射项目不久将迁往新的网站正在开发X光Jet.com.
   开发简讯(2002年5月21日)
项目目标和现况报告(2002年5月15日)
  早先原型   两分钟的录像第二张X光喷射引擎原型现已运行观看.
  你要全部下载的档案,并把它与1.7mbRealPlayer.
不幸的水平产生了良好的动力在如此高的测试,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麦克风纳入录像记录,我要不要利用外部良好的学术减轻未来附录录像带.     在这卷录影带,打破发动机通过一系列的环境权主要由各地20lbs65磅(35%至120%的正常经营范围). 虽然听不到你多大差别,因为发动机音超载问题就会看到不同的温度和发动机排气性气体.     下一阶段的发展动力,是增加了长篇augmentor笼罩,不仅大大降低了工作温度发动机的外部因素(下200DEGC),而且增加了方向增加30%-40%.     经历pulsejet引擎建设者会发现,这正与动力,这似乎是一种很短的尾管--它的长度/直径比例略高于6:1,远远少于要求的传统引擎. 这部机器(名义上的主旨55磅)只有尾管长60厘米(24英寸)     其结果是在发动机运转的频率非常高,电力生产毛额. 这意味着高频率的光脉冲燃烧产生的振动明显低于一般pulsejet遇到了.     截至六月四日,第二样本中积累了近10个小时的运行时间,目前仍使用原里德阀门,虽略式的热从燃烧室、无标志的磨损或变形,通常导致失败传统pulsejet引擎. 我预期寿命的里德阀发动机这将超过30小时--几乎超过100倍,可以与其它设计.     世界上最有效率pulsejet?   它的目标是提高我国的基本设计后,建设pulsejet引擎发动机不同,我相信我已想出了一个新的设计,提供了一些真实情况的优势.     所谓X-喷气,提供了新的动力如下:     发电量超过60%的最大规模的现有设计相同.   人寿极长Reedvalve(原型已经搞了一个多小时的芦苇没有发现穿着)   改善燃油效率--50%通常比传统燃料消耗降低百分之六十pulsejets同权.   X喷使用一些先进技术的运用等综合diffuser摄入和几何tuneable内部已大幅增加开采量的空气/燃料燃烧每个周期,压缩比以前实现点火.   我被压缩比的机制,这是实现增长是一种"气飞轮"效应.     虽然仍deflagration燃烧过程中,燃烧压力(因而方向),取得了显着高于正常puslsejet引擎.     开发工作正继续就这一新引擎,所以希望早日结果,现在部分资金由$30000技术提供的赠款新西兰政府. 预计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方面取得更大成绩,燃料效率仍然对这个新的设计工作.     这些新的突破性进展已经大大增强了活力pulsejet作为一种娱乐和军事航空发动机. 以前制约因素的可靠性和必要性沉重燃油量已基本解决,从而使X光喷射的作为动力源或微光homebuilt小飞机,卡车、脚踏车、模型和其他各种车辆.
这也是最适合使用"一次性"军车等遥控侦察机、高速靶机、甚至低成本自我导弹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