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鸟换蓝剑(BlueArrow)的接收机

楼主(2006-08-26):
想用BlueArrow的5通道接收机更换雷鸟原带的6通道接收机,发射用T4VF。
看了雷鸟的接收机是1、4通道接舵机,2通道接陀螺仪,3通道接混空,如果换成蓝剑的接收机,是不是也是这个顺序?

另外,接口是不是一样的?直接插上就可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去看置顶的《雷鸟新手入门》,里面有我写的专门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置顶的《雷鸟新手入门》,里面有我写的专门文章。

老大,您的帖子,偶全拜读了,讲的飞高,蓝剑和飞高一样,对吗?

网友B:
蓝箭的接收刚开始还行。用了一段开始抖舵,尾桨还骤停。查了一圈才发现是它的毛病。感觉结构和用料不如现在雷鸟原厂的。要升级还是选飞高的,稳定性好很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另外问一句:是H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箭的接收刚开始还行。用了一段开始抖舵,尾桨还骤停。查了一圈才发现是它的毛病。感觉结构和用料不如现在雷鸟原厂的。要升级还是选飞高的,稳定性好很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 ...

谢谢提醒!
您看我这ID也应该是Ham啊,呵呵,您是一区的?bg1enu聊过很多,还有3.860M上参加过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您看我这ID也应该是Ham啊,呵呵,您是一区的?bg1enu聊过很多,还有3.860M上参加过几次

我是BG1ALH。主要还是在70cm和2M波段。目前玩手台。
雷鸟上需要帮忙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BG1ALH。主要还是在70cm和2M波段。目前玩手台。
雷鸟上需要帮忙找我。

哈哈,好的,到时候可要打扰了,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