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HACKER 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2006-08-26):
用在450上。。。反正能起飞。。
但是想正确的知道黑客设置方法。。。。
求求知人了:em25

网友:
我知

我知道!

网友:
呵呵

HACKER分MASTER 和X系列、
你问的是哪个??

楼主:
是MASTER的,怎么用?谢谢!

。。。。。。。。。。。。。。

网友:
HACKER 电调MASTER的

使用须知:
1.先将发射机电源打开.检视油门行程设定为+-100%(数字发射机)以及futaba反向(Reverse)设定是否正确无误.
之后将油门降至最低.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必须听到马达发出"哔"声.在打开电变开关与听到"哔"声之前,不可拨动油门.
若没有听到"哔"声(有时因马达设计不同音量粉小!),关掉开关,拔出电池,静置五秒后再重复以上动作.
4.如果还是没有听到"哔"声,依下列程序检查:
与接收机之接线是否正确接在油门位置.
油门是否关到最底.
遥控器之油门是否被设定Reverse.
5.当打开开关时,您将会听到"哔"声,若开关关闭四秒以上,会再听到"哔"声(按:没试过...)
6.油门行程会自动设定.
7.警告:当马达/电变/电池一但接上,请务必小心操作,以免被K!
8.永远只在飞行前接上电池,一飞完请先拔掉电池.
9.警告:就算将开关关掉,只要电池还接上,就必须小心谨慎被咬.

计时监控:
此电变具计时监控机制,藉此提供设定之用.

设定煞车:
除了直升机与船用版本,电变出厂时煞车设定为On.
设定更改法如下: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收油门至最底.
5.等听到2个"哔"声,代表设定煞车为off.之后每次启动电变都会听到这两声"哔"声.
6.若想启动煞车,请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设定马达进角Timing模式:
(JES版不提供,Advance版提供Mode1,Mode3两个参数设定,Master版提供四个参数设定.)

>>>Mode 1(2-5度):适用Hacker,Lehner以及其它二极无刷.<<<<<<
Mode 2(10 度):适用Aveox,Astro及二极无刷之最大转速使用.
Mode 3(2-5度):适用Phasor,Mega,Plettenberg以及其它六极无刷.
Mode 4(2-5度):适用AXI,Kohler以及其它外转子无刷.
设定改法: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不动,再等五秒会听到五个单响的"哔"声(*****)---Mode 1.
5.五个双响的"哔"声(**,**,**,**,**)---Mode 2.
6.五个三响的"哔"声(***,***,***,***,***)---Mode 3.
7.五个四响的"哔"声(****,****,****,****,****)---Mode 4.
8.在听到所需的设定之后,下一个设定出现之前,将油门收到底.
9.依照煞车模式,会听到其对应的"哔"声(On:一声,Off:两声),即完成设定.
10.设定将被记忆,下次飞行时无需重设.若需要重新设定,重复以上步骤.

频率设定:
(手边说明书中,仅Master系列可调.)
所有电变出厂的频率设定都是8kHz.
Mode 1(8kHz):适用所有铁蕊马达.
Mode 2(16kHz):适用超低内阻马达.
Mode 3(32kHz):适用Tango,Samba马达.
设定方法: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不动,再等五秒会听到五个单响的"哔"声(*****).
5.不动,听到五个双响的"哔"声(**,**,**,**,**).
6.不动,听到五个三响的"哔"声(***,***,***,***,***).
7.不动,听到五个四响的"哔"声(****,****,****,****,****).
8.之后听到五个长音的"哔"声(--,--,--,--,--)--Mode 1.
9.之后听到五个长短音的"哔"声(-*,-*,-*,-*,-*)--Mode 2.
10.之后听到五个短音的"哔"声(**,**,**,**,**)--Mode 3.
11.在听到所需的设定之后,下一个设定出现之前,将油门收到底.
12.依照煞车模式,会听到其对应的"哔"声(On:一声,Off:两声),即完成设定.
13.设定将被记忆,下次飞行时无需重设.若需要重新设定,重复以上步骤.
其它功能要用他的编程盒了.可以设很多功能的.要选择你的电调型号.提前角可以逐度调.锂电保护可以0.1V调.还有油门曲线.强大刹车功能.启动方式.油门行程.频率........

网友:
如果不用编程盒.就只能设提前角与频率

网友:
M-4-B-Flight M-8-B-Flight M-18-B-Flight M-30-B-Flight M-40-B-Flight M-40-O-Flight M-70-B-Flight M-70-O-Flight M-125-O-F5F M-135-O-F5B M-195-O-F5B M-90-O-F5D M-48-O-Flight M-77-O-Flight M-90-O-ACRO   M-8-B-HELI M-40-B-HELI M-40-O-HELI M-48-O-HELI M-77-O-HELI   M-40-B-NAVY M-70-B-NAVY M-70-O-NAVY M-77-O-NAVY M-99-O-NAVY   M-B-CAR-MINI M-B-CAR-RACE M-B-CAR-COMP
功能項目 設定參數 功能/參數註解
Brake 煞車強度 Off 無 煞車力道強度設定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tra Soft 特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Soft 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Medium 中等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Hard 強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tra Hard 特強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Heli Mode 直昇機模式 Normal正常/Constant定轉速 直昇機專用之轉速監測模式                                 X X X X X
Motor Pole No. 馬達磁軸極數 2-4 , 6-10 , 12-14  (極) 設定磁軸極數使變速器運算及控制轉速(直昇機系列專屬之設定參數)
                                X X X X X
Reverse 倒車模式 On 啟動/Off 關閉 選擇 煞車 or 煞車/倒退 (車用電變專屬)                                             X X X X X   X X X
Current Limit 限流保護(A) No Limit 無限制 選擇最大限流保護機制(車用電變專屬)                                                           X X
  20,40,60(A)        由遙控器設定
  20,30…100(A)   由Prog-BOX 設定                                                             X X
Timing 切換時間 2 , 8 , 15 , 30(度)      由遙控器設定 依不同之馬達選擇下列適合之參數
  0 , 1 , 2.…30(度)    由Prog-BOX 設定 2極 : 0 ~ 7 (度)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4極 : 5 ~ 15 (度)
    8極 : 10 ~ 20 (度)
    10極(以上) : 設定在 20(度)以上
FREQUENCY 切換頻率 8,16,32 (Khz) 依不同之馬達選擇下列適合之參數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8Khz : 通用之設定,最低效率損失
    16Khz : 適用低"阻抗"之馬達
    32Khz : 適用低"感量"抗之馬達
ACCELERATION 加速度 SOFT緩 / MEDIUM中 / HARD快 由延遲油門反應控制加速度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ccumulator type電池種類 Nicd鎳鎘/NiMh鎳氫/lo鋰離子/po鋰聚合物 選擇電池種類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Nicd鎳鎘/NiMh鎳氫 保護截止電壓 (V) 最低,0.4,0.5,…..1.0 (V)/每顆 設定 鎳鎘/鎳氫 單顆終止放電電壓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lo鋰離子/po鋰聚合物 保護截止電壓 (V) Auto 自動偵測 自動偵測鋰電池終止放電電壓,只適用於2~3顆鋰電池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3 顆  Li-lo鋰離子/Li-Po鋰聚合物 由Prog-BOX設定電池串接數量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3,4,5 顆  Li-lo鋰離子/Li-Po鋰聚合物 由Prog-BOX設定電池串接數量           X   X X     X             X           X
  3,4,5,6 顆  Li-lo鋰離子/Li-Po鋰聚合物 由Prog-BOX設定電池串接數量                     X
  4,5,6…10 顆  Li-lo鋰離子/Li-Po鋰聚合物 由Prog-BOX設定電池串接數量                                       X X
  3,4,5…10 顆  Li-lo鋰離子/Li-Po鋰聚合物 由Prog-BOX設定電池串接數量                   X     X X X                     X X
lo鋰離子/Po鋰聚合物 單顆保護截止電壓 (V) 2.0,2.1…..3.2(V) 設定 鋰電池 單顆終止放電電壓 , 建議勿低於 3.0(V)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CUT OFF SLOW DOWN 截止保護模式 Slow Down 減速 / Hard 快速停止運轉 設定電池截止保護為"低油門" 或 "快速停止運轉"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NITIAL POINT 接收機信號(油門)中立點 自動偵測 自動偵測接收機油門中立點 (馬達停止點)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固定1.0 , 1.1….1.5(mS) 手動設定接收機油門中立點 (馬達停止點)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ND POINT 接收機信號(油門)上頂點 自動偵測 自動偵測接收機油門最大位置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固定1.7 , 1.8….2.0(mS) 手動設定接收機油門最大位置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Throttle Curve   油門曲線 LOGARITHMICAL  對數型 設定油門反應曲線型態 , 預設值為線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LINEAR 線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PONENTIAL 指數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BS 防鎖死煞車功能 On 啟動/Off 關閉 車用電變專屬之ABS煞車模式                                             X X X X X   X X X
Power Limit 出力限制(前進)  關閉, 75% , 50% , 25% 總出力(迴轉數)限制 , 車用電變專屬                                             X X X X X   X X X
Power Limit 出力限制(後退/煞車) 關閉, 75% , 50% , 25% 總出力(迴轉數)限制 , 車用電變專屬                                             X X X X X   X X X
Delay 煞車-->倒車 延遲時間 0.25 , 0.5 , 0.75 , 1 , 1.5 , 2.5 (秒) 煞車至倒退延遲時間,車用及船用電變專屬                                             X X X X X   X X X
Forward Point 油門(前進) 上頂點 自動偵測 ??                                             X X X X X
  固定1.7 , 1.8….2.0(mS)                                               X X X X X
Reverse/Brake point 油門(後退) 下頂點 自動偵測 ??                                                         X X X
  固定1.0 , 1.1….1.3(mS)                                                           X X X
ROTATION  RIGHT/LIFT 馬達轉向 順時針 or 逆時針 方向 設定馬達迴轉方向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Timing Monitor  切換時間 監測  啟動 啟動切換時間 (Timing) 監測器 . 無感測器型無刷電變監測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關閉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http://www.shyau.com.tw/TXT/Master%20Prog-Bo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