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事,电调莫名其妙好了!

楼主(2006-08-26):
我的ELE25A电调因为
电池
接反烧了,明显有缺相。放了几个月,终于有时间修了。买好元件,借来热风枪,接上一试电调又好了?不知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没有?我怀疑这是不是假象呢?会不会有暗伤?
知道的兄弟说一声!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电调管是否有个别损坏的.因为管子是并联使用的如果是烧断路其中的一只的仍然可以用 但是电流比原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