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显示的每秒帧数的大小对操控性能有影响码?

楼主(2006-08-26):
我买的G3在直升机的操作中可显示画面每秒的帧数,一般是10左右,没有画面停顿感,但听说一般应在30左右? 不知帧数的大小会不会造成模拟操控与实际飞行有差别?如迟缓不灵敏等?
谢谢!

网友A(2006-11-13):
感兴趣 ,帮你顶一下 。

网友B:
30以下会有明显的闪烁感,你看久了就会感觉到。
操纵是没问题,只是延时大,不能做快速的动作。关掉一些画面选项可以大大改善,如果有发动机烟雾也最好关掉,影响比较大。

网友C:
我玩的AeroFlyPro 分辨是1280X1024, 正常是30帧, 有时转到复杂的背景时降到二十一二, 当然这是开电机时, 如果玩油机, 有烟雾, 肯定不会超过二十, 一般在十六七左右, 所以我也是关了烟雾玩, 小于二十时感觉跳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