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拉”的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6-08-26):
请教一个关于“拉”的方向的问题:一般前置螺旋桨,需要右拉、下拉,以克服螺旋桨对机身的反扭拒。那么翼龙的后推桨,应该向那个方向拉才对呢?从后面看,螺旋桨顺时针转动。另外那位大侠能详细解释一下“右拉、下拉克服反转力矩”其中的力学原理?谢谢!

网友A:
由于反扭力,飞机有向左倾斜的趋向,所以需要一定的右拉。
至于下拉是为了克服推油门时候的抬头力矩的。
其实关键不是角度,而是拉力线的位置,看你的拉力线起的作用是让飞机抬头还是低头。

网友B:
一般 后推机 听说 是上推角 大约3-5度

网友C:
拉力线不通过重心时 就会有旋转力矩 其大小与拉力线与重心的垂直距离有关.要想直线运动就要改变拉力线角度来克服这个旋转力矩.
如果是后推 你可以留意下半挂车是如何倒车的就会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