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机和桨,大家来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6-08-26):
准备买一个启迪的4通塞斯纳空机,自己配置一套电机和桨。空机的翼展是980mm,空机不含任何设备的重量大约为350克,原配的桨是9070,我的电池是11.1V 2200mah的锂电。
目的也很简单,最好能够比较省电,留空时间长一点,该如何选择电机和桨?

初步看上了老雷的2212,但是KV值有3种,而且每一种都可以配置好几种大桨,不知道到底选择那一种KV值的电机和桨更好。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电机和桨选择就更好了。

另外,哪里有介绍如何选择电机和桨的文章?让俺也看看。

网友:
9寸左右实用点!!!!!!

网友A:
我用的480直驱折叠桨.

网友:
我认为
kv980+ep1047

网友B:
非要用9070桨的话,用2212/KV1000,8节镍氢或3串锂电,一定要上桨保护器,而且保护器的橡筋不能太紧。
上无刷配小桨会易飞很多,特别是降落,大桨容易打到地,还有就是降落进场过程减速太快,因为反扭力的作用飞机会横摆,还有容易失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480直驱折叠桨.

用11。1V锂电,电机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1。1V锂电,电机受不了

这样确实是不行的,大大偏离原设计。
曾试过这个配置,480电机也是该厂原装的,上11.1V锂电飞,基本半油门,偶尔全油门,总寿命不到10分钟,当然电机如果飞前仔细磨合过可能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1。1V锂电,电机受不了

我是用的原装的 9.6V 650mAh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用9070桨的话,用2212/KV1000,8节镍氢或3串锂电,一定要上桨保护器,而且保护器的橡筋不能太紧。
上无刷配小桨会易飞很多,特别是降落,大桨容易打到地,还有就是降落进场过程减速太快,因为反扭力的作用飞机会 ...

9070桨算不算小桨?

我从2212的参数中看好像是KV1000的电流更小一点,当然推力也稍小,但是够用了。

这个机器并不是很重,估计全部下来差不多600克,如果用KV1000的话,配备更小的桨应该也够用了。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9070桨算不算小桨?

我从2212的参数中看好像是KV1000的电流更小一点,当然推力也稍小,但是够用了。

这个机器并不是很重,估计全部下来差不多600克,如果用KV1000的话,配备更小的桨应该也够用了。不知 ...

大部分的电动飞机都一米以下四五百克,对于这个级别的动力组,9070算偏大的桨了,飞机配动力要结合很多因素,包括类型/布局/型式/重量/尺寸/翼载荷/电池/技术等等等等,不能光看推重比的,2212/KV1000能飞这架飞机,不过不如KV1500左右配个7-8寸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