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两个三串锂电并起来

楼主(2006-08-26):
把两块1000MAH,11.1V,10C的锂电并联起来,就成为了11.1V,2000MAH,10C的电池组,用它来飞400级的电直,效果和一组2000MAH,11.1V,10C的三串锂电是否有区别?在性能和寿命上.有条件的人可以试试.

改了改了,谁不会犯点错呢.

各位跟的贴都离题了,到底哪种效果更好,还是都一样?

楼主:
哦,这样的啊...物理没过关

网友:
许久没来。........

现在的将军们啊............

网友:
最好把2个单元两两并联起来,然后再把3个2P的串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两块1000MAH,11.1V,10C的锂电并联起来,就成为了11.1V,2000MAH,20C的电池组,用它来飞400级的电直,效果和一组2000MAH,11.1V,20C的三串锂电是否有区别?在性能和寿命上.有条件的人可以试试.

怎么会是20C呢。。。
还是10C的,相当于2000MAH,11.1V,10C的....我的楼主哦....

网友: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网友:
应该一样的,我的很多电调都是两个头,就是为了支持两组并联,电流应该回答一些,没有表,具体没量过

网友:
不管你并也好串也好,C数是不变的呀,哈哈哈哈.不过并联了之后C数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归根结底追求C数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放电电流大而已,只要你的电流/重量比足够大就行了.

网友:
容量一样

容量一样了,但是体积和重量就增加了!
还有,要把电池的电压充电到一样的电压后才能并,否则可能比短路好点哦.

网友A:
错了
不是10c了
放电系数和电池内阻有关
并联,内阻不是除二的关系
所以大于1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
不是10c了
放电系数和电池内阻有关
并联,内阻不是除二的关系
所以大于10c

还是10C!
整个内阻是小了,电流也大了,问题是容量也大啦,
原来的单组电池的电流是10C,即10*1000=10A
并联后,两组电池的电流是也是10C,即10*2000=20A
难道一并联,单组的电流输出能力就会升高?不会的啦!

网友:
并联后最大放电C数可以达到2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