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台有刷电机如何?

楼主(2006-08-26):
大家看看我这台有刷
电机
如何?
12v的电压
详细的参数我还不知道

楼主:
电机自身带散热风扇,不过是二手的

网友A:
想用来做什么....

楼主:
目前还不确定,想把他做到大脚车上,估计用到直飞上是不行把,太重约有400克左右,

网友A:
400克??
什么级别的啊
用直机肯定不行
车船之类的也许可以...

网友:
400g,哦哦哦。飞机都是一般50-100呀,

网友B:
好似是手电钻上的电机!

网友C:
看样子象775电机,接近400克重。量度一下12V的空载电流吧,如果2~3A的非常适合跑船。大多这种电机电压可用到24V。

网友D(2006-12-23):
是775没错 很有劲 不过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