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翼有必要弄上反角嘛?

楼主(2006-08-26):
100cm翼展,多大的上反角合适,,望解答,,谢谢

网友A:
专业的说法我不会,就我飞行体验来说,飞行中用微调把上反角调到零度,机头马上就下坠了(也可能重心偏前)........老要拉杆,如要上反角,易飞说过10度就OK,纯属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是说上反角么?
三角翼一般很少有设上反角的,设上反角的飞机便于方向舵转弯,和自改平.
三角翼一般不用方向舵的,至于横向稳定靠后掠角来保障,大约每10度(另一说是4-5度)后掠角能提供相当于1度上反角的稳定作用.
后掠角的横向稳定作用最妙在在于正飞和倒飞时作用是一致的,上反角正飞稳定,倒飞很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反角正飞稳定,倒飞很糟

是啊,怪不得我倒飞的时候怪难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说法我不会,就我飞行体验来说,飞行中用微调把上反角调到零度,机头马上就下坠了(也可能重心偏前)........老要拉杆,如要上反角,易飞说过10度就OK,纯属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师兄~~~~~你是在说上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说法我不会,就我飞行体验来说,飞行中用微调把上反角调到零度,机头马上就下坠了(也可能重心偏前)........老要拉杆,如要上反角,易飞说过10度就OK,纯属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飞行中调上反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怪不得我倒飞的时候怪难操!!

嘿嘿,搞清楚经典设计各项细节的取舍之前,严格按图纸施工成功率比较高,而应该说很少有飞翼的图纸做上反角的吧

网友:
真正的飞翼是不需要上反角的,之所以我们平时做飞机要做上反角,是因为使用单发的导致轴向反扭原因,当然,还有施工时的误差引起重心不稳.加了上反角之后重心可以自动恢复到正下方去.如果你的水平足够高,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做出来上下完全对称的飞翼来.不过由于上下对称了,桨没有上拉角,飞起来很累的,呵呵.

网友:
看来“上反角”这个词还可以多种理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一般的飞翼上反为零度,为的是兼容正倒飞的感觉是一样的。假如加上反的话,建议5-10度之间,此时可以取消稳定舵面。但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上反的飞翼(无稳定舵面),倒飞时比正飞稳定。

网友: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超牛B的德国手掷和动力两用的飞翼,上反角约为-4度

网友:
我看大部分飞冀是没上反角的
第一次用PPC回贴!别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搞清楚经典设计各项细节的取舍之前,严格按图纸施工成功率比较高,而应该说很少有飞翼的图纸做上反角的吧

我倒是见过RC上几个飞翼的设计是带上反的

德国佬那个我看精髓还是超轻的翼载荷,我仿的那个,去掉动力部分能剩下100g重量,翼荷达到8g/dm2;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不过以前没玩过飞翼,觉得重心超难调…无动力的时候又撞上大风调不了,下周再试试看

我现在倒是想知道翼端小翼的上反角度对失速的影响问题
我仿的飞翼,低速平飞非常棒,但是低速打舵容易进入失速螺旋,不知道是不是我打舵太大的原因,还有用的Rg15的翼型,平飞上翘约10度,带点S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破坏了原来的翼型特征所以转弯易失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见过RC上几个飞翼的设计是带上反的

德国佬那个我看精髓还是超轻的翼载荷,我仿的那个,去掉动力部分能剩下100g重量,翼荷达到8g/dm2;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不过以前没玩过飞翼,觉得重心超难调…无 ...

你那个飞翼试无动力可能没办法减一百克了,估计重心得用压重来配,不过能达到10g/dm^2估计就能让大部分人羡慕了

网友D:
嗯,其实飞翼做大了反倒更容易做出超级小的翼载荷,我原来做的1米6的全配翼载荷只有12.5,还没有特意的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其实飞翼做大了反倒更容易做出超级小的翼载荷,我原来做的1米6的全配翼载荷只有12.5,还没有特意的减重。

很好滑吧?!

网友:
同等质量相对大的翼面积就会有小的翼载荷这很正常,只不过对于超长的机翼携带会是个麻烦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飞翼试无动力可能没办法减一百克了,估计重心得用压重来配,不过能达到10g/dm^2估计就能让大部分人羡慕了

嘿嘿,德国佬这个飞翼的好处你做了才知道阿,重心可是超好配阿我单用一块50g的电池都不用压到机头上

况且舵机、接收的位置都比重心位置靠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德国佬这个飞翼的好处你做了才知道阿,重心可是超好配阿我单用一块50g的电池都不用压到机头上

况且舵机、接收的位置都比重心位置靠前

呵呵,好啊!
不过怎么做着做着做到一米五上去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德国佬这个飞翼的好处你做了才知道阿,重心可是超好配阿我单用一块50g的电池都不用压到机头上

况且舵机、接收的位置都比重心位置靠前

失速特性没搞清楚前,试无动力要不就用弹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仿的飞翼,低速平飞非常棒,但是低速打舵容易进入失速螺旋,不知道是不是我打舵太大的原因,还有用的Rg15的翼型,平飞上翘约10度,带点S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破坏了原来的翼型特征所以转弯易失速...

呈S状的翼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假设飞翼要左转,从尾部看的左副翼上偏,右副翼下偏,由于本来就有上偏,左边上偏的角度会大到更象个阻力板,而相反,右副翼下偏减去原先的上挠后下偏很小的角度,升力比常态还好,于是升力左降右升,阻力左大右小,整机就硬是给拱到旋涡里去了.
由于很难反应过来是左旋还是右旋,往往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它砸下来,但如果明确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么就可以果断的反向打舵争取改出,这个过程中不要急着猛拉杆.
其实,如果用中档的控可以利用DIF(-JR)设置50%的差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呈S状的翼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假设飞翼要左转,从尾部看的左副翼上偏,右副翼下偏,由于本来就有上偏,左边上偏的角度会大到更象个阻力板,而相反,右副翼下偏减去原先的上挠后下偏很小的角度,升力比常态还好,于是升力 ...

我原来是想偷懒做垂直定风尾的,所以主翼就做到1米2了,然后考虑到滑翔减阻的问题,又把垂直的改成上反小翼了,结果…一下长了30公分…

分析的好应该就是上翘把RG15的翼型破坏了,我回去试试把重心调后,舵面改平试试看,看看失速的问题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是想偷懒做垂直定风尾的,所以主翼就做到1米2了,然后考虑到滑翔减阻的问题,又把垂直的改成上反小翼了,结果…一下长了30公分…

分析的好应该就是上翘把RG15的翼型破坏了,我回 ...

调飞翼少不了摔,机头再怎么硬朗也还是加点保护的好,随便包点珍珠棉上去,丑就丑点,调好了再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飞翼少不了摔,机头再怎么硬朗也还是加点保护的好,随便包点珍珠棉上去,丑就丑点,调好了再去掉.

好~谢谢提醒

网友:
刚在皮萨上看到RG15的一些经验谈,引用如下:

1.在高速時,RG15的表現非常優異。
2.在某一個速度區間時,它的浮力與阻力對應關係不為線性。阻力會突然變大。

So
如果你的飛行進到這個變動的臨界區,左右翼進入的時點不同時( 最常見的是在轉彎,內徑與外徑空速不同 ),左右翼的阻力會突然差異很大,所以飛機會變成......B)......自己去想。

但RG15还是个非常不错的翼型,流行20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网友:
Cl:Coefficent Lift 升力系数
Cd:Coefficent Drag 阻力系数
RE:雷诺数
雷诺数6000的时候有一段较激烈变化,读图发现,3~5度迎角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阻力变化…

网友:
Re=ρ‧V‧b/μ
  Re=ρ‧V‧b/μ     ρ是空气密度、V是气流速度、b是翼弦长、μ黏性系数。
因对模型飞机而言空气密度与黏性系数是定值,因为你不会飞很高故空气密度不变,而且你不会飞到水里故黏性系数不变,故以上公式可简化为:
Re=68500‧V‧b  V单位是公尺/秒 b是公尺。

按照
60000=68500*V*0。25(平均翼弦)  求出速度是3.5M/s以下时,也就是12KM/H以下时容易进入失速

也就是说标准Rg15在3.5M/S或稍低速度时候,不建议小半径转弯

那么现在总结就是:
1、Rg15不是S翼,所以翘起的尾巴要修正;据皮萨上说,RG15修正好后比很多S型的好飞的多
2、Rg15在低速有个区间会有个升力/阻力跳跃过程,这里升力系数变化就是迎角及副翼的变化,需要注意,避免该速度区间大幅度打舵及改变迎角(3~5度可以产生大变化),避免小半径转弯、大舵量拉杆

网友(2007-05-24):
这帖  很多技术 问题
我顶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