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sjm400原配无刷电机?

楼主(2006-08-26):
前几天淘宝上拍了个带电机的sjm套件,今天装的时候发现电机比较难装,而且我的电机与尚真广告上的样子不同,我的电机两头是金黄色的,中间是渡铬的颜色,三根导线都是黑色的,不象广告上三种颜色,更有问题的是电机上那个固定平面长度不够,导致铜齿安装到位时,固定小螺丝拧不到固定平面上,于是会打滑,铜齿不安装到位也不行,大齿轮会和铜齿的根部接触,会磨齿,郁闷...哪位兄弟描述下自己电机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电机是不是被调包了啊?

楼主:
把铜齿安装到电机时,固定螺丝那端应该按在近电机端还是远电机端啊?呵呵呵呵,问题比较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淘宝上拍了个带电机的sjm套件,今天装的时候发现电机比较难装,而且我的电机与尚真广告上的样子不同,我的电机两头是金黄色的,中间是渡铬的颜色,三根导线都是黑色的,不象广告上三种颜色,更有问题的是电机上那个 ...

朋友你的那个不是假冒的。我的sjm带无刷的就是那种。装电机的螺丝可能是配的。不是原来的。铜齿要就先装到无刷上。如果不先装到无刷上就把铜齿反装叶不错。我用的很好。

楼主:
呵呵,还好,电机没问题,继续装...

网友:
虚惊一场,不过有假货也不错,证明SJM做的好,有仿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