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0618车床的大哥指导一下

楼主(2006-08-26):
大家的0618车床的车刀是如何做 的。我这好像买不到

网友:
我一般就用8×8的锋钢自己磨.加工一般材料包括不锈钢都行.

网友:
是C0618吧?
如果是,你可以买8X8的高速钢方刀条自己磨刀刃
也可以买硬质合金粒和8的键条做刀柄

楼主:
0618的刀尖高度好像是6毫米吧

大家说的8毫米的白刚条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8毫米的白刚条能用吗

磨刀时把上面磨下点,就行了

网友A:
用6毫米白钢条。俺将装刀架铣了一边,6、8车刀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毫米白钢条。俺将装刀架铣了一边,6、8车刀通吃。

我想问问是端铣立铣 改天把我的AB21也弄成14 16通吃 :)

网友:
立铣铣掉下面2mm,这样新买的8X10机夹刀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