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金属大齿和我的机机,嘿嘿!

楼主(2006-08-26):
我的新金属大齿和我的机机,我换了洗萝卜的尾浆。还有我的自制尾舵架,自制的手电钻兼起动机(原来觉得连27级的大脚引擎都启动不了,,没想到连46级的也轻松启动)。

网友:
这样的话你下次摔机的时候可能会伤的更厉害,重新用POM做一个吧

楼主:
你是说重新做齿轮还是脚架?
我的运气还不错,到现在为止,飞了十几个起落还没错过舵,也没摔过机。

网友A:
金属大齿盘不见得是好事,一般来说齿轮减速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金属对金属摩擦将会产生很多金属粉末,大齿用金属做是牢靠了,可是你的小齿就遭殃了,将会磨损的很快。我做过对比,正常使用金属对金属比金属对塑料寿命短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大齿盘不见得是好事,一般来说齿轮减速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金属对金属摩擦将会产生很多金属粉末,大齿用金属做是牢靠了,可是你的小齿就遭殃了,将会磨损的很快。我做过对比,正常使用金属对金属比金属对 ...

楼上的说的对,所以我用黄铜而不用钢。让大齿磨损而保护小齿。

网友:
其实还是塑料的好大齿不坏就麻烦了......我心爱的发动机

网友:
要是真摔了大齿到是没事,离合器杯都给你崩掉~

网友:
你试过吗?建议先来个实验

网友B:
你试过吗?建议先来个试验

楼主:
我现在就在飞这个黄铜大齿啊,初期磨损是挺快的,但啮合一段时间后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吗?建议先来个试验

你出银子我实验~

网友C:
我也是用充电电转做启动器,6mm的内6角打掉拐弯做启动杆,方便啊,不过感觉力有些不足

网友:
楼主用了以后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
没问题,挺好的。我上面也说过,初期磨损是很大,但过了磨合期之后就没有什么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充电电转做启动器,6mm的内6角打掉拐弯做启动杆,方便啊,不过感觉力有些不足

我的启动很轻松啊,你把电池换成12V的试试。你的冲电钻肯定要比我自制的力大,只是冲电钻一般是8.4V的。换成12V力肯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挺好的。我上面也说过,初期磨损是很大,但过了磨合期之后就没有什么磨损了。

你这齿轮 在哪加工的?

网友D:
金属齿轮不要用哦!!

东西是好~不过摔机的话就。。。。。。。。。。

网友:
在那里飞??????????
想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是好~不过摔机的话就。。。。。。。。。。

那咱就不要摔机了。

网友(2006-09-28):
摔机总是要坏东西的,一般都是结构最弱部分先坏同时也吸收能量,所以尽量把便宜的,容易换的东西做的弱些,否则损失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所以我用黄铜而不用钢。让大齿磨损而保护小齿。

如果用金属大齿可用的  厂家早就用啦

楼主:
上次有个香港人卖的贼贵的一架飞机不就全用的是钢齿吗。
厂家不是不做,是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次有个香港人卖的贼贵的一架飞机不就全用的是钢齿吗。
厂家不是不做,是太贵了。

铜齿磨损后的铜粉会被发动机吸入机内 发动机造成磨损的

网友F:
不干扰吗?

不干扰吗?我看迟早要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齿磨损后的铜粉会被发动机吸入机内 发动机造成磨损的

这个放心,不会吸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干扰吗?我看迟早要出问题。。

干扰?从何说起?

网友:
楼主能给个 QQ吗? 我人在黄冈 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飞模型!

网友(2006-11-17):
引用 网友A:
金属大齿盘不见得是好事,一般来说齿轮减速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金属对金属摩擦将会产生很多金属粉末,大齿用金属做是牢靠了,可是你的小齿就遭殃了,将会磨损的很快。我做过对比,正常使用金属对金属比金属 ...

是的,我这边也有个人做的450金属大齿,没用几天就换掉了

网友:
干脆是齿轮都换成钢的,不就没事啦,不用争啦,
真飞机的还能用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