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26):
最近刚买了套9X2,接收机上有BATT跟THRO插口,说明书上接线图是BATT接4.8v,THRO接油门
舵机
,
可是电调上只有一跟线,难道也是插进THRO吗?BATT不插接收机也会有电吗?

网友A:
是的,通过电调来供电的,不需要再外接4.8V电。

网友B:
把电调的黑、红、白的平行线直接插在THRO通道上即可。
黑色的是地线;
红色的是正极线;
白色的是信号线。
接收机就是由电调直接供电的。

楼主:
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