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是把直流电变成什么样波形的交流电?

楼主(2006-08-26):
无刷电调是把直流电变成什么样波形的交流电?是正弦三相么?

网友:
是通过一个三相逆变桥把直流变成了一个三相方波。

楼主:
谢谢!
那常用的电调原理是不是ad采集感受到电位器位置变化再通过单片机控制大功率管?用什么单片机为核心?有没有用51的?我现在只会一些51和8086

网友:
51有点慢,转速做不高

网友A:
增强型的51能跑到40M,应该没问题了。看刚出来的航空模型,有一张无刷电机工作的原理图。原理3楼的兄弟讲的很清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强型的51能跑到40M,应该没问题了。看刚出来的航空模型,有一张无刷电机工作的原理图。原理3楼的兄弟讲的很清爽了

航空模型出了??赶快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