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电动飞机的飞行总结(照片)

楼主(2006-08-26):
最近,我连续安装和飞行了2架中型的电动飞机,感触颇深.
首先,大的电动飞机飞起来感觉很好,小飞机是绝对达不到飞大飞机的快感的.操作准确,动作精准,但也有些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说说接收电池的问题.
我的电动花蝴蝶,花蝴蝶是架很好的3D飞机,做失速飞行,感觉很爽,先用辉胜的3520+4s2p2100mah12C+apc1407,由于3520kv过低,动力不是很足(后来拿到GS厂家,老程帮我改成kv750了),所以拿了只gs4250kv720的电机,原来配置不变,感觉爽了很多,后又换5s2p,动力没的说,只是重了点.原来我使用2sLiPo+5x7086,飞了10个起落吧,但有一次忽然空中失控,所有的控制全没了,起飞前测接收电池没问题,就这么摔了下来,机身摔断,马上再测接收电池也没问题,当四舵一起动的时候,电量显示器乱串....从那时起,我一直使用NoCd接收电池.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大家一定要优先使用NiCd做接收电池,以防由于LiPo受大电流冲击时电压下降.
再就是电调的选择和散热问题
我的娥眉2000,是架性能也很不错的竟速型的滑翔机,我采用3S2200mah20C+老雷的2820+老雷40A电调+cam1108折叠,飞起来动力充沛,可以90度爬升,10秒可以到100米左右,飑起速度来很爽.第四个起落时,忽然飞机失去所有的控制,摔了下来,发现电调整个烧掉.飞机鸡头损伤.由于电调是放在封闭的机身里,虽然我在鸡头开了2个散热孔空,但估计散热强度还是不够,所以导致电调燃烧,我的娥眉2000地面电流是36A,估计空中不会超过这个数值.大家以后如果电流超过30A,那选电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裕度,比如30A的电流一定要选超多50A的电调,尤其是在密闭环境下使用的电调,另外一定要使用独立的BEC供电,而且要选择NiMH或NiCd.而且要做好通风冷却.
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只是让大家注意这几个关键点,在关心动力和性能保证爽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大飞机和小飞机的概念完全不同,风险和危险也同样很大,大家切记!
老雷得知此事后说给我2只45A的新电调做为安慰,不错.

网友:
经验的总结啊.............不花钱来学啊~~~~~~~~~哥几个.............经验啊

网友:
bec的问题,有待商议,我建议鹰王在输出端加个电容,鹰王说加了,然后我就很郁闷,因为不应该电压波动那么大的,今天看到鹰王的bec才知道,鹰王加了几个104的电容上去,晕了。。
峨嵋的散热开孔要前后开孔,有近气孔,没出气孔,是没有太大作用的,所以需要在机身后部开两个孔

网友:
鹰王是指用锂电作动力电,另外用镍镉做接受电吗?
固定翼还是油的爽

网友:
又是2820!!!!!!!!!!!!!

2216不知道有没人搞过?

网友:
因为器材问题摔机是非常郁闷的事情这事我常干.

直到认识电动俱乐部的几位以后.动力,电池,接受配配什么,如何配都先打听清楚.运用成熟的,经过数小时验证的方案.因器材问题摔机次数大大减少.在此对电动路上攀爬摸索的勇敢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总结。

大电动还是独立接收电的好。

网友A:
正在装25级的飞机,谢谢鹰王的宝贵经验,找了个120A的电调,应该有足够裕量了,呵呵
老雷的2820在9.6v下大概有多少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装25级的飞机,谢谢鹰王的宝贵经验,找了个120A的电调,应该有足够裕量了,呵呵
老雷的2820在9.6v下大概有多少拉力

9.6v低了点,3s+APC1050可以到35A拉力2kg没问题

网友B:
鹰王;玩大电机机,成本是否高于油机?祥细介绍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王;玩大电机机,成本是否高于油机?祥细介绍一下.谢了!

对于大的电像真机成本远大于油的,对于大的电3D或3A,我个人人为,整体成本低于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大的电像真机成本远大于油的,对于大的电3D或3A,我个人人为,整体成本低于油的.

我现在认为大电动飞机成本还是高于油的

你现在用的电子设备,比如电调等,都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会出现过热,失控,等问题.

如果配置好一些的设备,凤凰的80A(1100块)好的电机(800块左右),在加上电池(800左右)价格也很贵.

在一点就是电池,这些电池的习行一次15分钟左右,大概要冲4个小时左右.如果想爽飞,电池就不是一组二组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喜欢小飞机!大的好,无米无场地免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认为大电动飞机成本还是高于油的

你现在用的电子设备,比如电调等,都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会出现过热,失控,等问题.

如果配置好一些的设备,凤凰的80A(1100块)好的电机(800块左右),在加上电池(800左右) ...

一个好的发动机,也不止这个价格吧?80A能达到的功率,120级别了吧,ys120多少钱?加上几桶好油,一桶油可以飞几次?呵呵

网友:
呵呵,我不敢苟同。

1100的凤凰+800的无刷也算得上是量产设备里最好的,比赛也用这些,但是1900块能买到的该级别的引擎是最好的吗?大型比赛用的是这种吗?寿命呢,电机和引擎的寿命和性能衰退孰优孰劣呢?

飞得起这个级别的飞机,电池不会只备一组二组,但电池的循环次数化成油钱还不是天数啊?锂电也可以用蓄电池外场充电,一个多小时也可充个八九成。玩4小时包括多少个起落,两桶好油也够买半组电池的了

网友:
我给你算算  如果是  120级别的飞机:
YS120或者YS110  新的价格3000-3500

还需要排气管:1200
还需要专用油箱:100
还需要减震的专用发动机架:300
还有就是  排气管的   架子 如果用好的 也要200-300

ps:看了ys发动机的价格,俺彻底死心了。。

一箱燃油   450CC   可以飞 13-15分钟
Coolpower30% 的燃油   220一加仑是3.78升
一桶可以加 8.4次,就算9次,每箱油的成本是:24.4。。
大油动简直就是烧钱啊。。。

还有就是  发动机振动很大  这样会造成飞机寿命减短   舵机寿命减短   发动机使用寿命 100小时  4C的还要调节气门  调整发动机 就需要最最最少 10个起落
1组电池 可以飞最少70个起落(因为某人飞140电动3a的,现在的 最老的一组电池就飞了70起落了)
只不过  一个是 一次花很多钱  另外一个是慢慢花出很多钱

网友D:
YS120也好意思说~~

实在的说,YS120飞飞像真机是可以的,如果真要飞F3A,还是老实用YS140DS以上的发动机吧
况且YS的没有30%油就只能说没有力气!!
电动的,其实也不算贵了。
电池其实大量在工厂批发,1架标准F3A,是用10S3P的电池,3-4组的话,去1次批发150片2000MAH12C以上的电池也是5000以下。
大外转,国内做的和AXI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就剩买个2000RMB的电调了,是JETI的还是凤凰的,那就看喜欢的了。算下来也接近10000了,刚好买个YS140DS-FI,呵呵。
不过简单的玩玩还是油动便宜。
46发动机也就400以下,用GMS的还能烧自己配的油,呵呵省呀。
实在不得就去弄个SUPERTIGER 3750也能飞大飞机了。只要是素油能跑就好了。这个发动机也就1600.00
汽油的实在没有力气,除了上到100CC的还有点搞头以外,小的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的说,YS120飞飞像真机是可以的,如果真要飞F3A,还是老实用YS140DS以上的发动机吧
况且YS的没有30%油就只能说没有力气!!
电动的,其实也不算贵了。
电池其实大量在工厂批发,1架标准F3A,是用10S3P的电 ...

你更狠一些,哈哈

网友:
說白了,玩航模就是烧錢.沒有经済基础是不行的.大家說呢?我们的路能走多远????

网友E:
我只知道我的电池才10个循环不到就报废了一组,心疼得没法。
玩电的没个800块以上的充电器碰都别碰

油的大家干嘛总盯YS,120级的发动机如果不飞3A,直接可以上汽油机了,那燃料多便宜。只是汽油机首投比较大。

小级别的电动飞机(多指KT),很多人不当回事,摔了重做,再摔再重做,费钱倒是小意思,费时间费神啊。如果是轻木机,那我想飞起来也会认真不少,认真就有提高。

网友C:
晕了,电动的120级的大飞机要什么样的动力呀,当然我说的是3D.要是刚刚能飞起来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40级的油机改电动的,一般都需要80A的电调啦,如果是120级的,晕掉了.要什么样子的电调和电机呀!!!

网友F:
玩电的没个800块以上的充电器碰都别碰?

那这里大多数人都要退出了……

毕竟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玩电的没个800块以上的充电器碰都别碰?

那这里大多数人都要退出了……

毕竟只是玩玩而已。

我共用别人一个价值80块不到的自组柯达平衡充一年了,充了不下百回,没坏过电池也没误了我的事

网友:
完啥就看自己的消费能力的,老子有钱了卖俩j7,一个摆院子里一个摆地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晕了,电动的120级的大飞机要什么样的动力呀,当然我说的是3D.要是刚刚能飞起来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40级的油机改电动的,一般都需要80A的电调啦,如果是120级的,晕掉了.要什么样子的电调和电机呀!!!

电动140,自重4.8公斤,拉力:15公斤,你说呢?

大飞机是向高电压发展的,不是向高电流发展的,电机大概4000左右,电调300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我的电池才10个循环不到就报废了一组,心疼得没法。
玩电的没个800块以上的充电器碰都别碰

油的大家干嘛总盯YS,120级的发动机如果不飞3A,直接可以上汽油机了,那燃料多便宜。只是汽油机首投比较大。 ...

大家的充电器都很不怎么样,电压都不能保证
大家的电机,也不知道电流多少,加上国内的电池,虚标的太多,手里出口美国的电池,标称15C,但是商家说你持续18C也没有问题,15C只是最稳定的工作状态,而国内20C的电池,只是推荐18c放电而已,20C就已经很不稳定了

我们都知道,用国内的电池,按照标称的80%来用,某些exx,还有3x的,按照标称的80%的80%来用,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共用别人一个价值80块不到的自组柯达平衡充一年了,充了不下百回,没坏过电池也没误了我的事

俺因为最近需要用小电池,才抛弃了柯达的,呵呵
柯达充电器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的说,YS120飞飞像真机是可以的,如果真要飞F3A,还是老实用YS140DS以上的发动机吧
况且YS的没有30%油就只能说没有力气!!
电动的,其实也不算贵了。
电池其实大量在工厂批发,1架标准F3A,是用10S3P的电 ...

我准备上个油的50的3A练习,用电3A练习有点不过瘾,推荐个适合50F3A的发动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动140,自重4.8公斤,拉力:15公斤,你说呢?

大飞机是向高电压发展的,不是向高电流发展的,电机大概4000左右,电调3000左右的

被骗了!!!!
马达AXI最多你就给2300,电调凤凰110A的也就2000出头!!!
如果是HACKER的可以给多点。能定到NEU的就省很多了。
螺旋桨的话,APC21*12W最多就180。
买AXI不如就买国产的大外转。
内转的轻点,国内没有能用的。飞高效率好点,但是尺寸不够大。也没有相应的减速机。
其他人做的内转,除了说垃圾以外,我真说不出什么了。内转机使用问问那些跑大电船的就知道了,区别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上个油的50的3A练习,用电3A练习有点不过瘾,推荐个适合50F3A的发动机.

OS的FS-70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上个油的50的3A练习,用电3A练习有点不过瘾,推荐个适合50F3A的发动机.

终于要弄油的了?
恭喜

网友:
电动首期投入大,只要电池买对了,平时维护的好。下面基本上没什么再投入。正因为初期一下子要拿那么多钱,很多人就以为电动的费钱。
油动的是平时慢慢的榨取,感觉上每次不多,累计算一下,就超过电动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骗了!!!!
马达AXI最多你就给2300,电调凤凰110A的也就2000出头!!!
如果是HACKER的可以给多点。能定到NEU的就省很多了。
螺旋桨的话,APC21*12W最多就180。
买AXI不如就买国产的大外转。
内转的轻 ...

不是我买的,不是axi,也不是hacker,也不是凤凰,忘了啥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要弄油的了?
恭喜

没啥可喜的只是临时而已,因为电的练不了几个起落,教练做几个示范动作就没电了,所以练习采用油的比较合适.

网友(2007-03-24):
看这个帖子也算开眼了...

网友:
学习, 希望我的大飞机别出事儿.

网友J:
看了你们的帖子我们这些飞翼龙的真想把飞机烧了,4vf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你们的帖子我们这些飞翼龙的真想把飞机烧了,4vf砸了!!

哈,别啊,都是从这个过程过来的,当初我们还不如你呢......

楼主:
还是电的爽啊,电的50 3A我已经飞了近100个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