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悬翼头安装请教——

楼主(2006-08-26):
怎么装上去副翼杆和横轴不成90度?有没有影响???(注:3颗副翼组固定顶丝还没上,不过似乎上了也不能改善)

另外请教换过升级头的高手们连杆长度都和旧的头一样吗?新头怎么调螺距啊?!!

直接取经,省得走弯路。。。

网友A:
將混控臂做横向移动調整至向位正确为止.
连杆长度及調距方式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將混控臂做横向移动調整至向位正确为止.
连杆长度及調距方式依旧

那个是混控臂??

网友:
连接主桨夹臂可上下擺动的那个.因不在公司所以无法给你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混控臂做横向移动調整至向位正确为止.
连杆长度及調距方式依旧

还是不明,最好有个图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混控臂??

我来替sjm上图。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个

我还在等铝合金尾管。不知道几时出来呀。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明:
引用 网友A:
將混控臂做横向移动調整至向位正确为止.

横向移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明:
引用 网友A:
將混控臂做横向移动調整至向位正确为止.

横向移动???

指的是连杆球头在副翼杆上横向移动

楼主:
这样横向移动怎么可以改善平衡翼杆和横轴不成90度的问题呢???

楼主:
还有,刚才发现固定横轴的顶丝好像不是1.5mm的内6角,那要用什么内6角螺丝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连杆球头在副翼杆上横向移动

不是的!应该是混控臂和桨夹连接的那根横轴(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应该是混控臂和桨夹连接的那根横轴(圆的)。

那根横轴怎么横向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应该是混控臂和桨夹连接的那根横轴(圆的)。

你说的是混控臂和大浆连接的那个横轴是不可能动的。是固定的。

网友:
在我看来。调去调来就那几个东西。没那么复杂。机械的东西,安装都是死的。照搬就可以。多看看说明书。很有可能会看遗漏的地方。

楼主:
感觉把大桨夹往主轴芯移动一点可解决,也就是要把2根横轴都移进去点,可是固定横轴的顶丝似乎是英制的,没有工具啊

网友:
感谢hyx6688幫忙上图
把圈紧混控臂軸承的螺丝放松就可以將混控臂移动了.
另外横轴固定栓螺丝的内六角扳手随机有附.对边长1.2mm的那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