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电调出问题了 不认7.4V 电池 只能用11。1v(个别事件)

楼主(2006-08-27):
XXD 电调出问题了 不认7.4V 电池 只能用11。1v
设置成 锂电保护的话 7.4V的电池 一加油门就马上停机 要再拉到底 才能再开 (象是底压保护了)
用11。1V的 电池就没有问题 奇怪啊 不要告诉我 只能认11.1V了
调成 普通电池保护 就可以用7.4V的
请问 可以修理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啊?是设置错了,叫你开机时不小心搞的。
拿出设置说明,重新进行相关设置,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改设置后转得会长时间一点,因为是我的电池坏了

楼主:
俺 10000% 的确定不是 电池问题  问题就是电调问题 也电池 到现在一直在用 在别的电调上也非常正常!
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就是 电调 里面一定是什么元件出现问题的 反正 7.4V的 保护电压 是不能 识别了 只能识别11.1V的 保护电压 问题就是这样 由于考虑 时间和邮资问题 本事到现在还没将电调发与厂家 更换 电池还是哪个电池 电调还是哪个电调 飞行没问题 只不过 我用7.4V的电池 不是使用 里电保护罢了~~

网友A:
我不是告诉你是电调设置的问题了吗?出厂设置是11V,如果你使用7V,需要修改一下设置。而如果你设置成了7V,则在11V下也能使用,只是失去了11V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告诉你是电调设置的问题了吗?出厂设置是11V,如果你使用7V,需要修改一下设置。而如果你设置成了7V,则在11V下也能使用,只是失去了11V保护。

哈哈 你一定没用过 XXD的电调  人家是自动识别 7.4 和11.1 滴~~~~~~不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