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三洋的数码像机充电器能做LI电的充电器吗?

楼主(2006-08-27):
(无正文)

网友:
好像只能充一节锂电的吧,截止电压要量一下才知道,一般你这个是充圆柱型的锂电,电压会在4.20-4.25间.

楼主:
我到是有几个这种充电器.不是圆形LI电的.是充方块电池的.

网友:
看样子不能调整截止电压。

网友:
比较难搞!要研究研究!

网友:
应该没太大问题。

网友A:
用3个DIY成一组LI充电器应该不错!!

我也是搞了几DC充电器DIY,,,虽然截止电压不可以调整,,,但是一到达4.2V电压就不上去了(三个都一样),然后10来分钟后就转绿灯,,,搞了三个组成一组测试充1250mA电池只需要1.5小时,当然,充电电流是600mA,我是从3.75V开始冲到4.2V

楼主:
我量了一下。充电电压在4。17V。但我不知道三个充电器要如何连接。才能接到平衡充的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个DIY成一组LI充电器应该不错!!

我也是搞了几DC充电器DIY,,,虽然截止电压不可以调整,,,但是一到达4.2V电压就不上去了(三个都一样),然后10来分钟后就转绿灯,,,搞了三个组成一组测试充1250mA电池只需要1.5小时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