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EK2-0704A陀螺怎么调啊?

楼主(2006-08-27):
前些天刚买了E-SKY的EK2-0704A陀螺,可是网上的关于它的资料太少了,不会调了啊,现在装到飞机上,一开机就会慢慢的打右舵,就算用
遥控器
打回左舵,一会又回去了,鸡鸡只能在原地打转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说说直升机的型号,控是什么型号,几通道的?

网友B:
上个设备照片。

网友:
应该陀螺仪的调整都是差不多的,慢慢来啦。

网友C:
不会有质量问题吧?我也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网友D:
啊..那個是正常的,
你先等到右舵最頂行程,裝好舵盤,記著遙控都要在中位,之後試飛
耍用舵機前後移動來妯調就可以了
其實調法跟JR GT550, CSM ,RC400/500 一樣

楼主:
遥控是jr的2610,zoom400的鸡鸡,六通道的

网友E(2006-10-06):
我都发贴说过这种情况了居然还有人上当
通病,,,中立点漂移的一塌糊涂
没有遥控器设定非锁头模式的情况下几乎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