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后推机实在不好造啊。。

楼主(2006-08-27):
我到现在造了三架了,第一、三架是小鸭,第二架是适当放大的蚊子,第一架不说了,没经验,做的根本不能飞。。第二架蚊子是前拉的,飞机状态良好,可惜我飞得太差。。老炸桨,于是暑假回家打算再弄架后推的。这回机翼啊垂直水平啊都很用心造的,机翼找翼型做,可是居然还是(和第一架一样)严重右偏,而且都用上无刷了还是动力不足(也许不该简单的用大桨截短。。)。。。感觉后推机实在不好造啊。。

网友:
去看看S猫做的鲨鱼,就是后推的,简单易做,我也正准备做一个

网友:
顶!!

就是就是!!傻猫很厉害啊!!!

网友:
后推机和前拉机的区别就是稳定性差一些,低速下容易失速。其它的和前拉机没什么区别的。
LZ说上了无刷还是动力不足
无刷也是有功率限制的,并不是无刷就什么都解决了。
大桨永远才不出小桨来的!
还是直接买合适的桨吧!

网友:
配对桨才能有正好的力量!

网友:
右偏就把电机做个2-3度右推角就OK了, 如果右偏不严重, 就用微调校正.

楼主:
郁闷的问题就是已经加了右推却还是严重偏转。。。所以很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截短桨是之前在帖子上看见有人用,所以也照搬的,不过好象不是好主意。。

网友:
具体说说怎么不能飞?上个图让大家看看,帮你想想方法。

楼主:
具体情况就是上面的这些,动力不足,根本上不了1米严重(十分!)偏转

飞机的图太大了上不来(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就是上面的这些,动力不足,根本上不了1米严重(十分!)偏转

飞机的图太大了上不来(汗)

画个草图上来也行啊。

楼主:
就是小鸭机啊。。。尾翼用的是蚊子的设计,机翼翼型6356B,机长74CM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造有完全图纸的前拉。。

网友:
其实后推与前拉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后推有效率高、不容易埙坏浆等优点,在练习机上还是采用的较多的。因推力臂比机头短(指动力安装在机翼上),所以安装就要加大动力的角度。

网友:
后推最大的特点是 螺旋桨风力作用在尾翼上的距离更短 因此 尾翼的作用会非常明显。因此,尾翼的调教和平衡非常重要。

另外 如果是三通的话 一定要用上反角的 否则 保证难飞

网友:
感觉后推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容易炸烂东西.

如果飞厌了, 想换一架新的后推机, 就让你的飞机飞到50米以上, 看上去很小的时候, 然后, 让它螺旋下坠, 啪的一声, 尾杆断了, 机身折了, 但是, 设备与桨都还是好的.

如果是拉进式的, 就算上了桨保护器, 也有可能桨断掉, 电机轴弯掉.

网友:
以前``我感觉也不是很好看``但是`飞机是要飞上天的是吧?

那必然上了天``后推不易看出``
自然效果也很好拉``

慢慢习惯用后推吧``用处很大``

楼主:
我直接做了副翼转向。。就是希望这回能少炸东西才造后推。后推效率高么?是不是我选桨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做了副翼转向。。就是希望这回能少炸东西才造后推。后推效率高么?是不是我选桨不对。。

很可能,如果翼展比较小而又用大桨……

网友:
大桨改小桨我偶尔试过, 好用啊.

例如把 4.5英寸改为10CM直径, 把 3英寸改为不到7CM.
楼主是不是改的太夸张了, 例如把10寸桨改成7寸,

网友:
大桨该小桨,如果改的不多还可以用,如果把一个10寸的桨该成5寸的,那肯定不能用,因为桨越靠近中心,效率越低,而且在重量上也比同等尺寸的桨要重一点,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的桨改的,

楼主:
1080改的,切成总长度的70%多一点把。。感觉不好用,用有刷带时几乎没多少风

后推翼展要用大点么。。我的那只鸭子翼展好象90把,是不是不够?

网友A:
把 1080 改成 7080 ?
这个好像有些太夸张了.

楼主:
倒。。。反正感觉砍得有点多把。。。。就算75%看来也砍多了。。。
看来还是要用小桨啊。。。

网友B:
后推机尾舵力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