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么难飞啊!

楼主(2006-08-27):
忙活了这么些天,终于装好!、
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老是往左边斜着走。浆一下有断了,好惨啊!

网友:
新手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要急慢慢,往左边走是正常的

楼主:
呵呵,谢谢大哥的指教。我都要哭了……

网友:
建议多操模拟器再上真鸡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练模拟器,实际操作时起飞瞬间果断推竿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活了这么些天,终于装好!、
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老是往左边斜着走。浆一下有断了,好惨啊!

十字盤的所有動作對嗎

楼主:
大哥,模拟器怎么整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十字盘的动作
我就是飞不起来
无奈啊!!!!!!!!!

网友:
慢慢来吧....快了烧钱

网友:
快起来的时候,飞机自然会向左翻,这时要向右打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
幸好当时买了架JABO摔了无数回,最后终于找到了感觉。

网友:
模拟器先练啊。。

网友:
真替楼主可惜,机已经是顶级的se配置了,才玩一个星期就放弃。
现在好些人动不动就建议SE的,
新人如果身边没人帮助
应该先练习好模拟器或者简单的4通道直升机,看看自己是不是合适玩下去再深入打算的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大家都从这时候过来的,给你个建议。
用四根自行车辅条作一个练习架要向下能撑起飞机的结构,头上安装四个乒乓球,要能自由转动,这样帮在直机的脚架上,党练习的时候,轻推油门,是直机的脚架离地,靠四个乒乓球支撑,这样飞机就可以随着你的操纵前后左右自由的滑动,一次来练习舵面反射,等你有信心了自然会加大油门使直机逐渐离地,就可以不受任何损失的学会悬停。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大家都从这时候过来的

网友:
入门就用SE。

网友:
米人一个啊,鉴定完毕

网友:
没有模拟器就用练习家,把练习架做得直径比主桨大一点,就可以安全的在空房间练习了。

网友:
千万莫急

引用 楼主:
忙活了这么些天,终于装好!、
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老是往左边斜着走。浆一下有断了,好惨啊!

哥们,慢慢来,先别急着飞,直升机不是一两个月就学会了,特别是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建议你看看本网站首页的最下方的学习教程,对你有益.哥们,千万别放弃,只要努力,就有收获,弟兄们都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