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8-27):
有哪位大哥用过ASSAN无刷电调和 好盈的电调呀,哪一个会更好用呀,我正打算买个, 不知用哪个的好, 大虾们介绍一二呀.............小弟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会呢,郁闷ING...................

网友A:
好盈的效果不错..

网友B:
ASSAN无刷电调起动特性不好,起动时会左右摇,工作时会产生暂时的停顿,线性还可以。好盈的起动较好,但工作时还会停顿,时间比ASSAN无刷电调小,线性好。二种电调的关断特性不是很好,有的没置有可能引起过放电。

网友C:
辉胜的就可以了,我用的辉胜30A,实惠

楼主:
呵呵,多谢指教,希望得到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