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请问机翼的修补方法

楼主(2006-08-27):
(无正文)

网友A:
粗鲁的办法是:直接脱皮.........全脱了...........在502搞定
温柔的办法是:在缺损的蒙皮位置挖洞,没有条件蒙皮的话,切3边,蒙皮能翻开就成,然后把碎片倒出来粘回缺损的位置,蒙皮用透明胶带粘回
我的办法是:挖个洞,倒出来扔了,或者不管,炸完再修或者是再做新的

楼主:
谢谢!老B!
那不修会不会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