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坏了吗?????

楼主(2006-08-27):
我的3s11.1的电池,用了不到3次,充了3次,今天飞了不到10分钟就保护了,回家一量,7.89v,单节电压有一片0.56v怎么会这样呢?另外两片,3.66v   3.67v,摔过一次,有点变形,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哪位老大告诉我,有没有办法修复啊,就这一组电池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0.56V的坏了,换电芯吧,不过记得检查是不是充电器的那一路也有问题,导致没有充进电,过放引起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和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6V的坏了,换电芯吧,不过记得检查是不是充电器的那一路也有问题,导致没有充进电,过放引起的.

出门时量的12.1v,感觉应该可以飞一会儿,结果不到10分钟就保护了啊,这一片电芯电压一直偏低,不知道是不是怪摔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和充电器?

电池是3e的1600ma15c的,充电器是手机座充改的,截止电压4.18-4.21,就是电流小,要充半天呐

楼主:
从哪可以弄到相同规格的电芯啊?不知道3e有没有单独卖的电芯

网友:
回复 网友C:

3E的质量不错的啊,你可以去到卖的地方问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3e的1600ma15c的,充电器是手机座充改的,截止电压4.18-4.21,就是电流小,要充半天呐

充电器有问题!
有一节没有充电!
4.2+4.2+3.7=12.1V

网友D:
单节电压低至0.56v,咳,这节电池没得旧了,锂电太娇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节电压低至0.56v,咳,这节电池没得旧了,锂电太娇贵了 [/qu就是娇贵,摔一下就不干活了

网友:
电池已经没戏了。但可以改成7.4V的。

楼主:
呵呵,已经改好了,可是用7.4的带2212  kv1000  的无刷力量不够大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