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BlueArrow 2.8g 的微接??效果如何?

楼主(2006-08-27):
RT
比如有没抖舵 NO控,接收范围多远???

网友A:
50米............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米............以内

同意,用在花园机上可以,我最近拿蓝剑用在我全重180克的小3D电直上。

楼主:
50。。。一不小心就飞出去了。。。事内应该还行,或者小电直上是吧

网友:
今天我的惊险飞行就使用的这个蓝箭,真的是50M内适用啊!飞三角翼,飞得正爽就失灵了,还好当时飞机正在右转,一个半径30米的大盘旋,又回来了,赶紧收油门~~~好危险!差点就撞楼!

网友B:
不跳舵就不是BlueArrow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跳舵就不是BlueArrow的产品..

..........
就这还出口,他还卖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
就这还出口,他还卖那么贵?????

这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跳舵就不是BlueArrow的产品..

网友:
蓝箭微接,不知道哪家的混控用在上面可以不跳的?

反正人家说混控上去会跳,问我孵化器的行不行,我试了一下,一样跳。

网友:
一个垃圾微接还那么贵,百八十块钱的玩具飞机飞100米都不会抖舵。唉!!!!对国产的遥控设备完全失去信心和信任。悲哀啊!!!!!!!

网友:
抗干扰有点差,距离还可以

网友:
我也说噶,呵呵!我卖了好多个了,总结以后发现蓝箭的坏品率为5%,性能基本还可以,先申明不是做广告噶!实事求是的说噶!

我老款新款的都有,都在使用!测试设备是T4YF和T6EXHP 频率72.850.F系原配发射晶体.2个型号和新老款的微接都测试过,效果基本一样!

老款地面路边实际测试不拉天线6米,拉天线我飞的地方400米环型跑道对角测试,对讲机测试.估计实际距离120左右,空中测试飞机为薄膜蝴蝶,雷鸟,自己做的KT纸飞机.高空短距离测试过,也就是不飞远之飞高,呵呵!安全嘛!估计也超过120米了,具体不知道没有专业测试设备不敢乱说!

新款的是马路上测试的,效果基本一样,拉天线摩托车测试,码表显示距离110多一点!空中效果基本和老款一样,我晚上飞薄膜在广场上的路灯光线下,基本飞到看不清楚,估计100以内,因为晚上不敢飞远也不敢飞很高,还是一句话,没有专业设备不能做准确的距离测试!

测试的时候顺便测试了下F系136RF,用2种发射机,效果基本一样,马路上摩托车对讲机测试,不拉天线20米,拉 天线300米,厉害啊!空中就没有测试了!

我的总结,飞小电机此控完全可以使用,大的和油的千万不能用,一定要保证飞行安全,要是哪位要用直接把飞机寄给我好了,因为实在不能冒这个险噶!!!!!!反正那么危险飞机送我好了,呵呵!

一次变频技术的微接,在现在的技术下,还不能保证远距离和良好的稳定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哦,微型和重量轻才是它的优点!!!!!!

个人认为:一般70CM以下翼展的小电动飞机,速度中等的完全可以选择使用,我不相信这样翼展大小的飞机飞50米出去各位还能分得清楚飞行姿态!呵呵!

写此贴的目的不是为厂家做广告,因为我也在卖和使用此微接,嫌疑很大,呵呵!没有办法忍不住啊!只想告诉大家我的实际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国货的一些优点和不足,一同关心货物见证咱们自己的产品的成长和发展!我觉得这东西还是不错的,价钱便宜,效果还能接受!象我一样喜欢飞小飞机和慢飞机的哥们的不2选择,呵呵!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测试的 时候,2种品牌的接收机中途都出现过抖舵现象,轻微!但是不知道是我的测试 端那边人为还是产品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测试的时候另一边的人不懂,可能出现人为误操作或监管不严的问题.我反复测试过,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又没有,实在是不好断定是什么原因?所以就基本忽略了,呵呵,因为这样 的问题基本出现 在70米以外了,在我的忍受程度以内了!而且也很轻微,对小电机和慢飞机,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悄悄告诉大家一下,我的薄膜蝴蝶现在还没有解决老毛病,不知道什么时候电机就停了,我换了该换的所以东西还是一样,烦死了还是一样的结果,没有办法懒得管了,这不,现在练出来了,呵呵!电机一停马上关油门,在断发射机电源,马上又开电源又推油门,动作那个快啊,呵呵!一样飞,怕什么啊,谁叫咱的飞机轻啊,谁叫咱的飞机慢啊,呵呵!摔了不坏,撞人不疼,呵呵!不过安全还是要第一的 噶!!!!!!我基本选择没有人的时候 飞,呵呵!

网友C:
蓝箭还是算了吧,我买的蓝箭,到家就坏的,发回去卖家给换了个晶体,只测了一次又坏了,我提出麻烦人家帮我测一下是接受有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如果是晶体的问题,我再配晶体,否则晶体买回来了,用不上的话也浪费,卖家讲蓝箭换了销售人员,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蓝箭低空距离远了,容易失控,把我的3d摔惨了,不过用来飞慢速机还是可以的,影响不大,现在只用在我的练习机上

楼主:
不问不知道,原来如此精彩!!

网友:
看来还是多看看大家说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箭还是算了吧,我买的蓝箭,到家就坏的,发回去卖家给换了个晶体,只测了一次又坏了,我提出麻烦人家帮我测一下是接受有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如果是晶体的问题,我再配晶体,否则晶体买回来了,用不上的话也浪费 ...

兄弟,由于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帮你问你的事呢,请原谅!我会尽快给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

厂家确实更换了销售人员,所以在沟通上要等我先慢慢解释下,贸然请人家不太方便,你放心好了,答应帮你问的事就算是没有结果也会给你个信的!

网友D:
再次,说明!要想距离远和稳定性高的,一定不能选择一次变频的微接!!!!!!因为现在的技术还不能解决一次变频微接的这些致命的弱点!!!!!!这个是我咨询过的,提醒大家!!!!!!

这样的微接只能用到飞的不远,速度比较慢的电动小飞机上,比如薄膜蝴蝶或这一类的花园机上!!!!!!因为这些飞机的体积很小,重量要求很高,只对重量比较铭感.不要求远距离的飞行要求,只求重量上的优势!至于稳定性和反映速度上,在一定距离范围内是可以保证的!不过我也奇怪了,怎么我用的 就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呢,怪了!

这次又搞了几台,本地模友TRB拿了2台,在他使用的时候我会请他再做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箭还是算了吧,我买的蓝箭,到家就坏的,发回去卖家给换了个晶体,只测了一次又坏了,我提出麻烦人家帮我测一下是接受有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如果是晶体的问题,我再配晶体,否则晶体买回来了,用不上的话也浪费 ...

兄弟,你好~!请速联系我,把你的具体频率和使用设备型号告诉我!是否拆了微接的外壳等具体情况说下,我好帮你处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说明!要想距离远和稳定性高的,一定不能选择一次变频的微接!!!!!!因为现在的技术还不能解决一次变频微接的这些致命的弱点!!!!!!这个是我咨询过的,提醒大家!!!!!!

这样的微接只能用到 ...

楼上的,你试过40M的吗?好象比72M的要糟,糟很多!?

网友:
我买过当时花了120块,比较垃圾,有时会失控,控和接受还是日货比较可靠,

网友:
70cm以下的飞机50米外还是能分辨姿态的,呵呵!不然俺的50小飞翼只能在眼前飞?50米基本上也就是3、4秒的时间……

俺的蓝剑微接改玩具车用了,挺好用的。

网友:
距离超近

网友E:
说说我的蓝剑

我的蓝剑是上半年买的。36M。配4VF使用。拿来以后,测试时发现,关发射在有干扰时抖舵,不关不会抖。很多人都说蓝剑距离只有50米,然后我在地面简单拉了下距离,那天因没忘记拿对讲机,就跑子大概50多米的样子试了下,不失控。然后上飞机试。当时我飞的翼龙,上去飞了二圈,感觉还可以,当然,距离比较近就是了。换接电池后,我试了下。把翼龙飞到快看不清姿态,一样OK。估计距离应该有200米吧?不抖舵。再远我就没试过了。因为就算不失控,到时都会因为看不清飞机而炸机的。现在这接收我又飞过自制小飞机,福克,雷鸟402。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运气好,还是因为我的频率比较奇怪?呵呵。反正偶的蓝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蓝剑是上半年买的。36M。配4VF使用。拿来以后,测试时发现,关发射在有干扰时抖舵,不关不会抖。很多人都说蓝剑距离只有50米,然后我在地面简单拉了下距离,那天因没忘记拿对讲机,就跑子大概50多米的样子试了 ...

200米??飞机还看的清吗??

网友(2006-10-25):
可以把原来的天线加长到80cm,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