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PCM 六通道遥控器 950元我敢不敢买?请大家说说,因为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2006-08-27):
FUTABA 6EXHP-PCM 六通道遥控器 950元 我敢不敢买?请大家说说,因为不知道质量如何?感觉价格还可以。另外,这款机器有固定翼机的混控功能吗?遥控固定翼可以吗?

下面是淘宝网的连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6a7b82898855.jhtml

店里介绍如下:
含遥控器和接收机,不含舵机及其他设备.

详细介绍
6EX-PCM:
PCM/PPM
发射模式可选;
舵角正反、舵量、舵角曲线可调;
6模型数据命名记忆;
5点油门(Normal/Idel-Up)曲线;
5点螺矩(Normal/Idel-Up)曲线;
十字盘片混控设定;
陀螺仪双段感度设定;
各通道失控保护设定;
低电量警报;
教练功能;
支持CCPM功能设定。

发射机:T6EXHP PCM1024
接收机:R146IP
PCM1024
频率:72

网友:
不错,低价的选择,手感很好,功能也比较实用,有5点油门曲线。稳定性高,兼容性也大。

网友:
如果是正规店里购买,这个价位还可以。我的是从深圳飞科买的,比这个价位稍微便宜一点。

网友A:
如果飞定翼,还是想别的

网友(2006-09-28):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定翼,还是想别的

谁说不可以飞固定?

网友:
只是固定翼功能少而已!

网友:
利用CCPM功能,搭配出自己想要的联动混控动作

网友B:
个人观点连JR的X2610都比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连JR的X2610都比不过

2610价格要贵一倍,它当然比不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顶,我刚从模型店订了一套,还没有到手呢。呵呵

网友:
我手里有一套,使用了2个多月了!
感觉恶稳!
现在的价格降了一些了,应该不要LZ说的那个价格了!

网友:
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FUTABA 6EX-PCM     ----不是 ----- FUTABA 6EXHP-PCM

网友:
华科尔的电子设备,名声太差!

网友E:
建议买国产的

网友:
注意!!!!!

含不含发射机原厂电池和充电器,接收发射晶体!!如不含~~~~~~~~~~不值!!!!

网友:
?????楼住买了没有?

网友:
我更喜欢JR,因为JR手感比F好(我的意见).: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国产的

6EX除了牌子 本来就是国产的 哈哈

网友F:
我使用6EX大概一个多月了

期间出现过3-4次短暂失控.PCM失控比PPM要温柔很多.就是不听使唤,不会象PPM失控那样乱来.每次失控维持时间都没到一秒钟.到现在还没分析出具体原因.其他方面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间出现过3-4次短暂失控.PCM失控比PPM要温柔很多.就是不听使唤,不会象PPM失控那样乱来.每次失控维持时间都没到一秒钟.到现在还没分析出具体原因.其他方面感觉还好.

72M的吗?什么频率的晶体?发射机标称"HI"还是"LO"

网友:
72.830MHZ

HI?LO?看遍发射机也没找到这几个字,晶体外塑料壳上有个L2,接受是R149IP

网友(2006-10-30):
6EX是分"HI BAND"或"LO BAND"的,在发射机的底部应该有一张小贴纸贴着,接收机也分"HI"和"LO",或者"HI""LO"两用,一般都有贴都标称,72.850是属于"H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我刚从模型店订了一套,还没有到手呢。呵呵

在哪里呀

网友:
放心大胆的买吧,价格也还可以,不贵,只是分固定翼版和直机版,混空功能有点受限制,总体性能非常不错,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设备,稳定性好,建议买直机版的,这样既可以飞固定翼又可以飞直机(固定翼的襟副翼混空没有,不过一般不会影响一般飞行)。可以满足使用的。

网友:
这款是在国内生产的,所以便宜!

网友:
接收是台湾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