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化油器清洗剂量来清洗发动机吗?

楼主(2006-08-28):
请问:能用化油器清洗剂量来清洗
发动机
吗?

网友A:
我试过用它来清洗排气管,但效果不好
发动机的缸内没有试过。老板说可以清除积碳的

网友B:
发动机可以用,煤油清洗啊,,,模型店的老板都是这样帮我洗的!

网友C:
可以用 但洗不掉积碳

网友D:
平常飞完用酒精灌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可以 但清洗后应迅速用压缩空气吹干并喷上WD-40润滑油 化油器清洗剂很会产生水珠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