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370马达经常出现咳嗽现象

楼主(2006-08-28):
我用的是强磁370马达,比普通的370马达扭矩要大,就是磁铁是强磁的,因为是强磁,所以不通电的时候,用手都拧得很吃力,电调用的是飞达混控,有时候会出现瞬间的咳嗽现象,就是瞬间断电失去动力,然后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马达运转后比较热,电池也是,电调用手摸没有发现过热的现象。是不是电调功率不够造成的吗?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马达热一般不会引起咳嗽,电调不热证明不是电流超过电调载荷
换个好点的电池试试,很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

楼主:
几组电池都是一样呀

网友:
不是电池的问题,就是电调的问题,
电调的低压保护不准确,或者元器件次品也都有可能引起咳嗽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

楼主:
看来要重新购进电池啦,5555~~~又不见米咯!!

网友(2012-05-25):
马达

估计是电池的放电量不够。你就光光换磁钢的话马达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除了电池的问题,也可能是转子整流器(换向器)有脏污,用酒精清洗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