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人啊!!如何在G2及XTR里设置倒飞??

楼主(2006-08-28):
这几天想练习倒飞,可是在G2和XTR里只要一翻过来就摔,我已经在控上设置了油门和螺距曲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倒飞时要把油门拉到最小 ,XTR在修改物理参数里主旋翼螺距调成负螺距就可以了,大小自己试一下,一般-15度左右

楼主:
谢谢,我试试行不行!

网友:
在飞行模式里,IDLE UP 2  前打钩    试一下

楼主:
我试过了,模型参数里速度控制和发射机混控打钩,物理参数里主悬翼螺距从15到-15,控上的IDLE-UP的油门曲线为:100%,75%,50%,75%,100.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可是还是不行,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在G2里IDLE 1里有很多选项,怎么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模型参数里速度控制和发射机混控打钩,物理参数里主悬翼螺距从15到-15,控上的IDLE-UP的油门曲线为:100%,75%,50%,75%,100.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可是还是不行,哪里出错了 ...

呵呵,兄弟,这个问题曾困扰俺好久呢, 请按以下设置试一下:  THR-CURVE  里MIX必须打到OFF位,打到INH位不能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