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刃直角尺 PK 刀刃直角尺 只买一把买哪个?

楼主(2006-08-28):
今天去刀具店转转 想买个直角尺
钢板尺装个把手的很便宜 也很差 5元的 是直角 但是侧面的不是直角,有明显倾斜
刀刃角尺 和宽刃角尺都30多
店老板说宽刃的不耐摔,因为直角那里没有固定的,摔了可能就不是直角了(是1级的)

我想用来测铣床主轴是不是和十字台成直角的
我看老外图片是用百分表测直角的刃来测的 不知道百分表能不能测出刀刃直角尺的刃啊

请各位说说,用刀刃直角尺能这样测否? 不行就只能买怕摔的宽刃直角尺了
此外 刀刃直角尺一般都能拿来做什么用?

网友:
钢板尺角尺修正后做木活用还是很不错的。
店老板说法只局限于卖东西。
刀尺是模具钳工常用的检具之一种,内、外角加工精度较高。用于检查模具刃口与装配面的垂直度、工件平面等用,特点是使用灵活。宽座角尺内角精度差些,特点是自立找平简单,在使用方法上与直角刀尺有差别。
刀尺由于刀口窄,只要能够固定得垂直,是可以用来打表检查用的。

楼主:
多谢云浮老大的宝贵经验指点!
最后买的是刀口角尺 刀口角尺长边是刀口 短边是平的 又能给立铣头校垂直 又能平时检查工件
就是比较贵 125X80 杭州产的 要38元

网友:
可以弄一个万用角度尺,淘宝上好像四川人卖120一个

楼主:
那个的直角还是要人眼睛,手参与出来才能调出来的
如果对直角很在意,还是专一呆板的直角尺好

今天看铣床录像,有个角度游标卡尺挺好,调角度应该要准些的

网友:
检测工具,一个也不能少!!!都有不同的用途,全买啦!!!!!!

网友:
今天去朝龙五金,问一把小刀尺100*100要价50.爱买不买.贵不贵呀?

楼主:
北京物价高 差不多就出手吧 要不淘宝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