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飞鹰模拟G3被电击

楼主(2006-08-28):
今天玩
模拟器
时忽然觉得手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又麻又痛,接着两手发麻,马上反应是中电了,拿来万用表一量USB口,交流档109V。请教各位USB口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5v,你的USB接口里面短路了吧!小心电脑也被烧掉~

网友B:
静电,usb口直流5v
把机箱接地

网友C:
静电问题~~~~~~~

网友D:
接地就好了。。电脑都是要接地的。。
呵呵呵呵

网友E:
接地问题不可小式,搞不好把控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F:
静电,脚不着地就没的那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