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飞狼(自制外壳)成功![新增了录象]

楼主(2006-08-28):
刚刚加了录象,在这里看:
http://show.cny.cn/mx/airwolf_0001.wmv
是今天下午拍的,注意听飞机的声音,是不是低沉了很多,我用卡纸做的龙骨紧靠着马达,外壳象一个鼓,声音在里面震动,使得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低沉。

LAMA外壳看腻了,最喜欢飞狼,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先上图,有空再上录象

长度:40 CM
宽度:12.5 CM
重量:23克

下面用4张A4纸做比较,比LAMA大了一圈哦  视觉重量完全不同了

飞狼外壳实际重量23克

装上电池,再称一下

尾浆用了一颗金属球头,转动比LAMA好多了,不需要侧风,大浆一转动就跟着转了

网友:
真是漂亮啊。搂主没有有想公布制作方法呢?

楼主:
当然要公布了,看来要花不少时间整理。

网友:
牛   过程没拍么

网友A:
不错。机舱内要再加个灯,晚上飞绝了。

网友B:
楼主真牛,什么时候做个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机舱内要再加个灯,晚上飞绝了。

现在已经228克了,如果灯能控制在2克以内,我会考虑的。

网友:
刚回服。就有录像拉,正在下载中~~~~

楼主:
是啊,刚刚加了录象,在这里看:
http://show.cny.cn/mx/airwolf_0001.wmv
是今天下午拍的,注意听飞机的声音,是不是低沉了很多,我用卡纸做的龙骨紧靠着马达,外壳象一个鼓,声音在里面震动,使得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低沉。

这个尾巴是不是象一把吉他,改变马达的声音就都靠它了

网友:
樓主太強了

真的很漂亮....如果有廠家做這個lama的像真機壳一定熱賣
的...

网友:
舍不得摔啊!手工真的强

楼主:
猜到了吗?其实这个飞狼就是用纸做的,我用了4种类型的纸用在不同的部位,金属色是最后用丙烯颜料涂上去的。之所以做了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不断的改图纸,真正的拼装只用了3天时间。

以前用静态模型改lama的一般完成后在250克-270克,而用高光纸可以控制在230克以内,而且强度比静态模型来到高,你看我传的录象,有一个镜头的机尾磕到桌脚,机身只是轻微的摆了一下,一点问题也没有,而用静态模型的话,嘿嘿:)

通常用静态模型改完后为了克服增加的重量,需要换更大的电池和改动脚架,而且喷涂外壳难度也大,还是用纸来的轻松。

网友:
请公布一下制作过程,谢谢.

楼主:
哪那么快,今天早上才最终完成啊!我都没整理好,先公布原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什么时候做个450的!

我计算过400的尺寸,估计做成后会在40-50克左右,450会更大些,其实重量不是问题,因为减掉头罩的重量15克、定风翼5克共可以减掉20克呢,但我没有450,没米啊,等以后有了再弄吧。哪位有450的也可以做做看啊,那么大的尺寸肯定很拉风的,呵呵:)
450有尾管,会更加容易做些,直接做骨片贴在尾管上,然后再蒙皮,肯定比LAMA简单的。

网友:
http://www.3dpapermodel.com.tw/
这里很多纸模型,加以修改很多都能用吧!大家都来动手啊!

我得买个lama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