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笔记本电池来飞

楼主(2006-08-28):
谁用过笔记本电池来飞。一般的6芯电池怎么样。比如dell的,sony**

网友:
我最初的锂电就是2200mah的笔记本电池,用来飞练习机还凑合

网友:
太重了吧
体积也不小啊

网友:
我用过18650飞电直,放电能力不行,只能飞个几十秒,然后就离不了地面了

网友:
普通的电芯放电倍率是3C左右,而且内阻高!一节的电芯的内阻在50毫欧以上!大电流放电能力肯定不行,对于电池来说是很大损害,弄不好电池会爆炸!

网友:
我用本本电池的三节LG18650来飞小电直,飞几分钟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我用18650飞过,差不多30分钟不下来
呵呵,我飞的是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18650飞过,差不多30分钟不下来
呵呵,我飞的是翼龙~~~~~~~~~~~~

我也是用松下的18650*3飞翼龙超过30分钟

网友:
我用18650  2并3串飞启迪风神,2408-21带706012A放电绰绰有余,一组电4000mah,可以飞一个下午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来做发射接收电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