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电焊,氩弧焊的高手呀?请帮帮忙.

楼主(2006-08-28):
小弟想买一台二合一的氩弧焊,电焊的焊机,看了很多,差价很大,由一万元的到750的也有,真的不知该如何选择,焊机要长期工作,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推荐一下呀.价钱望在一千到二千左右.谢谢,谢谢.

网友:
我只有弧焊机 其实就是个交流变压器的那种 一套行头下来也就400多些(弧焊变压器 ,焊钳,线,手套,面罩,...)

网友:
行火牛,耐用,火力足,火力持續性夠強,但體積大,重量重-75KG,售價4XXX.

网友:
行電子板,重量輕-10KG,體積小,聲音靜,但火力持續性弱,故障多.

网友:
這個牌子非常好,但中外合資售價就是貴,像西馬特,RILTIG180A要2XXX.

网友:
高價貨,miller.

网友:
焊接效果,鋁合金..

网友:
焊接效果,不秀鋼304.

网友A:
go7379go  我也买了个瑞凌的200P 焊机,但是手艺不行,呵呵,能不能发表一篇你的焊接心得啊?教教大家应该如何开始焊接第一个工件,谢谢了^_^

楼主:
GO7379GO,很详细呀.谢谢呀.发表一下你的焊接心得吧,期待你的发表.

网友:
哎!这两天都做毛病了,看到数字编号的网友 吓的都直哆嗦~! 以为是那谁家小谁呢 :)
不错不错,氩气多少钱一瓶?

网友A:
氩气 我这边(昆明)50元一瓶,瓶子押金600, 但是感觉不耐用!是不是缺斤短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气 我这边(昆明)50元一瓶,瓶子押金600, 但是感觉不耐用!是不是缺斤短两了!

一瓶大概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B:
大支裝全滿,以MIN/5L計算,能使用15工作小時以上,mingoo若只是幹幹小活,放心買吧,都不是什麼難學的東西.

网友:
我这就有两台亚氩弧焊(单位的),一大一小,大家多说点心得,我学习学习,平时我就只用得到普通焊.

网友A:
GO7379GO ,多拍点你的机器照片,比如焊这个排气管,你用多厚的材料,用多大的电流,脉冲是怎么设置的? 钨极的安装位置?,你拿枪的手势是怎么样的? 呵呵,,问题很多麻烦你了 ^_^  你焊得很棒!

网友:
我估计我的这瓶大瓶气,只用了2-3个小时就快没气了!指针已经快到 5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支裝全滿,以MIN/5L計算,能使用15工作小時以上,mingoo若只是幹幹小活,放心買吧,都不是什麼難學的東西.

谢谢呀.我准备今个星期天去买一台瑞凌的180A,听说,带A的是可以连续工作,不带A的不能连续工作,是不是这样呀GO7379GO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7379GO ,多拍点你的机器照片,比如焊这个排气管,你用多厚的材料,用多大的电流,脉冲是怎么设置的? 钨极的安装位置?,你拿枪的手势是怎么样的? 呵呵,,问题很多麻烦你了 ^_^  你焊得很棒!

同样期待GO7379GO你指导一下我这莱鸟及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7379GO ,多拍点你的机器照片,比如焊这个排气管,你用多厚的材料,用多大的电流,脉冲是怎么设置的? 钨极的安装位置?,你拿枪的手势是怎么样的? 呵呵,,问题很多麻烦你了 ^_^  你焊得很棒!

pinguo是識貨之人,西馬特C6,瑞菱200P,全是好東西,公事忙碌中,遲些才再跟你研究.

网友B:
回mingoo

A只是形號,像pinguo的200P,P形號是有脈冲功能的,A是普通形號,價錢當然不同,持續工作能力是由負載持續率來表示,35%-100%,通常是60%,還有新機通常都是全套一起買,包括焊槍全套,焊鉗,地線,焊鏡,流量表等等.記得上圖啊.

楼主:
版主,能说一下你的瑞凌200P买了多少钱吗?

引用 网友A:
go7379go  我也买了个瑞凌的200P 焊机,但是手艺不行,呵呵,能不能发表一篇你的焊接心得啊?教教大家应该如何开始焊接第一个工件,谢谢了^_^

有空交流一下焊接心得,电焊我还可以,氩弧焊第一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只是形號,像pinguo的200P,P形號是有脈冲功能的,A是普通形號,價錢當然不同,持續工作能力是由負載持續率來表示,35%-100%,通常是60%,還有新機通常都是全套一起買,包括焊槍全套,焊鉗,地線,焊鏡,流量表等等.記得上圖啊.

GO7379GO兄,感谢你详细的回答,但小弟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持续工作能力,到底百份比高还是低的持续能力才算好?还望GO7379GO兄你指导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B:
回mingoo

百份比是越高越好,這些資料焊機後面都會有寫的,這些數字是指全負載而言,在半負載情況下,大多數好焊機都能達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份比是越高越好,這些資料焊機後面都會有寫的,這些數字是指全負載而言,在半負載情況下,大多數好焊機都能達100%.

谢谢go7379go兄.另外,再有一个问题,象瑞凌200P这型号,能不能焊铝?或者你能推介一下适合的焊机吗?主要用于焊3-4MM钢板和不锈钢型材..能焊铝一点铝材.

网友B:
回mingoo

P形號是純直流機,焊铝要的是交流機,需要的電源不同,兩用機的價錢又不同,建議初學買最普通,最簡易的形號,焊铝對技術的要求是要高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形號是純直流機,焊铝要的是交流機,需要的電源不同,兩用機的價錢又不同,建議初學買最普通,最簡易的形號,焊铝對技術的要求是要高一點.

谢谢GO7379GO

今天终于出手买了.

是瑞凌的180P.但....我竟然不会安装焊接枪头.......想问问GO7379GO,氩气不是易然气体吧?

网友(2007-07-04):
回复 网友C:

惰性气体,不会燃烧。

网友:
GO7379GO是老師了

网友:
焊钛板都行!看过,没操作过,学习下!

网友:
如果开厂用的话就用重型的,最好是全铜芯的,如果只是在家里小打小闹就买轻便的吧!

网友:
家里用180就行。

网友D:
要买就买“时代”牌的,我单位有很多的国内外电焊机,外国的确实好但是贵,个人认为国产的“时代”是最好的,有种接220伏的小氩弧焊机,体积小,性能好,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买就买“时代”牌的,我单位有很多的国内外电焊机,外国的确实好但是贵,个人认为国产的“时代”是最好的,有种接220伏的小氩弧焊机,体积小,性能好,很不错的

俺们系统举办全国性焊接大赛,也是通一用这个牌子。

网友:
兄台是不是修理高档摩托的!
都是摩托零件^

网友E:
我的是新银象,很好
我的是新银象,很好,我买时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最后还是决定买新银象,无论外型,手工,质量都比烽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