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D要多大电调,25A够吗?

楼主(2006-08-28):
飞3D要多大电调,25A够吗?我飞黑鹰和X400。老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

网友B:
我只想拿分走人....

网友C:
够的,我也是飞黑鹰啊 ,黑鹰真是好机,摔了多少回,照飞。

网友:
高一点就比较安全一点,航线应该可以有多了。

网友D: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选用30-40之间的电调.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们指的安全是什么?我用的是独立BEC。我只想知道动力方面够不够?

楼主:
另外电池飞3d的要什么规格的。我以前买的感觉飞不动,我是1950mAh 10C的,悬停简单航线感觉差不多。ele 1600mAh 悬停都飞不动,明明飞步起来了,电压还显示全满。

网友E:
飞3D至少15A以上。用UBEC是必要的。ELE的电池C数和容量都有些偏小,而且竟然没有配对。充完电电压不一致。至少我买的是这样。

网友F:
飞航线可以!飞3D最好用西尔40A外带B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