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亚拓的充电器充亚拓的16C电池, 要十几个小时!

楼主(2006-08-29):
亚拓的充电器就是怪,
共开始充的时候, 灯是红色的。
大概1,2个小时后,开始闪烁(红,绿)
等到完全变为绿色的灯, 需要等十几个小时。

有没有人用的亚拓的充电器? 这样是正常的吗?

另外一个问题, 我发现亚拓的充电器把电池充好后,电池为12.5伏,
一块电池我一般只飞10分钟,飞完了测试,电池为11.5伏。 是不是我可以延长飞行时间, 直到把电池用到9.3伏左右啊?

本人是菜鸟, 还在练习悬停。

网友:
本人使用亚托充电器充(2200mAh)电池,一般2小时左右充满.
充电时间 之和 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有关.
你等十多个小时肯定是有问题的.

另外,亚托的充电器截至电压不到4.2V,所以,充电完后,电池大概在12.5左右,这个是正常的.
一块2200mAh的电池,不飞3D的话,一般飞10分钟也是正常的,有些电池可以飞到14分钟才电调(高电压保护)断电。
一般设置电调高电压保护就好了,可以试一下一块电池悬停到电调保护大概多少时间,以后尽量不超过这个时间的普通飞行就好了。
锂电最忌 过充和过放, 所以,不要每次多飞的时间太长,也不要把电池充的过饱,这样得不偿失的。
LZ如果想多飞,最好的方法是多买2条电池,这样是比较经济的。

努力飞行,快乐的飞行吧。一切安全第一,呵呵。希望可以早点儿看到你飞3D,450的设计是适合3D飞行的哦,哈哈

网友:
没有闪烁这个阶段的!你的充电器有问题,呵呵!和我以前一样,连续换了4个,所以建议你找商家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