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把7个7号1.2V800毫安的镍氢的电池串联起来可以用在航模上吗?(图)

楼主(2006-08-29):
我最近买了7个1.2V 800毫安的镍氢电池 我想把他们串联起来,让他门变成8.4V 800毫安 的电池组 不知道可以用不?那么怎么充电呢?是不是把串联出来的两条引线直接接到充电器上呢?用手机充点器可以不呢?

网友:
好像有人说这样的电池大电流不行。

网友:
接法不错,不过用手机充的话要看好,不要过充,注意电池温度。

网友:
楼上的对于充电了解较浅吧?
7个电池8.4v,手机充电器一般是4.2的,怎么充?

网友:
接法是对的,但是不能充电,做动力也应该可以,与飞机有关

网友:
你那个所谓的手机充其实是电源。
不能用于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要看航模的动力要求了,上面的电池普通的电流是5C以下,也就是说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4A,如果是动力的也就10C,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8A,而且这些电池重量不轻吧?估计难啊!
充电器的接法不错!,
但也要看充电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伏和电流了,如果输出在9.8V以下就只能充入70%以下的电,如果电压再高就要
看紧电池了,发热了就要取下了,否则就会过充,如果输出电流在150mA左右,电压在12V左右,那就不怕了,充电要1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饱,时间久点也不怕过充.
不过手机充电器目前好像没有这么高的输出吧,像旧款手机的充电器才有可能有这么高的输出.

网友(2007-07-19):
手机充电器不可以充  电压太小  一般手机充不会超过5V

网友:
你那种手机充电器大概是7-9伏的,可以看看充电器上有标注,可以2个充电器串联后再对电池组充电,串联一个小灯泡(手电筒的玻璃灯泡),计算好充电时间,发现电池温热马上停止,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7号800MAH的氢电一节有多重?放电电流能有多大?据老鸟说:氢电充电 电流大,放电电流也大,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