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充电器充电时,电流数值显示一直不变,正常吗?

楼主(2006-08-29):
我用1.8A的电流给帝能2150mah电池充电,G2充电器一直到充电结束一直显示1.8A,电流显示数值应逐渐减小才对呀?

网友:
当显示电压达到4。20V,电流才会逐渐变小。

网友A:
到了4。20是逐渐变小的。最后到0。第一叫后表示电流都在0。2a以下了。可以使用了。如果想更饱和就等上10分钟左右。电流完全变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到4.2后电流也不变,直到充电结束鸣叫,一直显示1.8A,我这个充电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请问您从哪里购买的的这款充电器?多少钱?

网友:
应该不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4。20是逐渐变小的。最后到0。第一叫后表示电流都在0。2a以下了。可以使用了。如果想更饱和就等上10分钟左右。电流完全变0

正确!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嗯嗯嗯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到4.2后电流也不变,直到充电结束鸣叫,一直显示1.8A,我这个充电器是不是坏了?

有些问题,我的也是在充满后自动减小直至鸣叫

网友:
说的没错吧,DN在召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