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II有两种舵机:ES539和DS83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8-29):
请教:9XII有两种舵机:ES539和DS8301有什么区别?

网友A:
ES539
4.8(kgcm),0.23(Sec/60),33.5X19X39,38g,单滚珠轴承普通直升机用
DS8301
6.5(kgcm), 0.19 (Sec/60),34.5X19X38,49g,双滚珠轴承 竞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539
4.8(kgcm),0.23(Sec/60),33.5X19X39,38g,单滚珠轴承普通直升机用
DS8301
6.5(kgcm), 0.19 (Sec/60),34.5X19X38,49g,双滚珠轴承 竞技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