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的配置用来飞KT练习机可以吗??

楼主(2006-08-29):
4#机的配置用来飞KT练习机可以吗??

网友:
什么是KT?

网友:
4#是4合1板。玩KT不合适吧。

网友A:
4#机的接收没有尾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机的接收没有尾驼哦。。。

要副翼和升降就行了嘛,

尾电机不要。  主电机  配4寸浆。

小心接收范围不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4#机的配置用来飞KT练习机可以吗??

用第二通道电直的左右移动的舵机装副翼,

用第三通道电直的前后移动的舵机装水平尾翼。

尾电机的两条电源线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