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的15级十字军,求助

楼主(2006-08-29):
朋友借了我的三叶15级发动机,于是用kt板按照十字军的图纸做了一架小飞机,翼展1020。

由于初玩油机,没想到滑跑距离如此长(一直玩电的都是5米内起来),起落架做成固定的了,地面滑跑控制不住方向,不幸把主油针的管子撞断了

不知哪里有配的,或者那位大侠手上有,能不能便宜卖给小弟一个?先谢了

网友A:
呵呵。怎么不手掷起飞啊??
我有个12的机器和这个化油器是一样的。不过缺副油针。把你的副油针给我吧。
嘿嘿

网友B:
这个牛!有制作过程吗?KT板浸油了怎么办!!!

网友C:
我也用KT做了一个十字军,也是1米的翼展
不过是电动的,有刷的370减速动力,很好飞

网友D:
一看就重心不对!飞不起来的.头太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重心不对!飞不起来的.头太沉了.

恰恰相反,头轻了,后来还加了配重
原机的头比这个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KT做了一个十字军,也是1米的翼展
不过是电动的,有刷的370减速动力,很好飞

呵呵,漂亮呀,370有一米的翼展,翼载荷很小,飞得应该狠舒服,重总多少?
我这个油的总重1.3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有制作过程吗?KT板浸油了怎么办!!!

不好意思,做的时候没有照,主要就是KT板搭的,蒙一层透明胶,相当结实,不过可能偏重
好像不会有伤害的,发到现在也没事,不过不要用汽油擦就好,会把kt板的内心腐蚀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怎么不手掷起飞啊??
我有个12的机器和这个化油器是一样的。不过缺副油针。把你的副油针给我吧。
嘿嘿

不好意思不是我的东西亚,呵呵
还没有想到手投已经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漂亮呀,370有一米的翼展,翼载荷很小,飞得应该狠舒服,重总多少?
我这个油的总重1.3kg+

呵呵,怪不得你滑跑那么长,我的只有400多克

楼主:
油的是这个重量,没办法

网友E:
不是滑跑长,而是你没选对合适的桨吧。
不过1。3KG对15级油机来说并不是十分的重,应该在10M以内就可以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怎么不手掷起飞啊??
我有个12的机器和这个化油器是一样的。不过缺副油针。把你的副油针给我吧。
嘿嘿

你厉害啊

网友F:
15发动机配7*4的螺旋桨应该有接近1.2公斤的拉力,但是配合不好或者没调整到高速时,远没有1公斤拉力,所以可能起飞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滑跑长,而是你没选对合适的桨吧。
不过1。3KG对15级油机来说并不是十分的重,应该在10M以内就可以起飞的。

用得8×5呀,没错吧?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发动机配7*4的螺旋桨应该有接近1.2公斤的拉力,但是配合不好或者没调整到高速时,远没有1公斤拉力,所以可能起飞就困难了.

2手的发动机,可能用问题,震动很大,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说小发动机就是这个特点?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个12的,,化油器进油口断在里头了,把你们的都给我哈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土匪,一群土匪,化油器也要抢!

网友(2007-03-01):
发动机没调试好吧,马力出不来

网友:
应该用8*4的桨都可以了啊,我的飞机2斤多,5米不到就飞起来了啊,也是15发动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恰恰相反,头轻了,后来还加了配重
原机的头比这个还长

发动机、油箱、主起落架都在机翼前头!头却不沉!怪事!你测了重心了吗?会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