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电直。请教些问题

楼主(2006-08-29):
受够了下班后先奔回家在全副武装前进好几公里去飞行场地。回家后累的半死。准备入手电直。有几个问题
先看中了lama。后来一琢磨。lama是4in1的接收。机上电子设备都是集成的。还多一个控。价格在550左右。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买翼龙和火鸟的选择。最后选择了翼龙是因为他的设备都是独立的。后面用翼龙的设备做了好几架kt的机机。直到买了tdf的控。才退役成了翼龙专用。
如果买空机+陀螺+电机+调速。选什么机器入门比较好呢?价格能控制在什么价位?
要求以后电机和电调。陀螺可以在后续的机器上使用。。。
控用tdf6a可以吧。。。
1000以内可以搞定吗?如果价格相差太多那只好选lama了
谢谢。。。。。

网友:
呵呵,跟你一样也是新手,这问题我也想问呢,可我已经买了lama

网友:
雷鸟吧,接受和混控是独立的,以后升级也方便一些!!

网友:
36\37号现在都不超过1000元了,抗风性还可以。

楼主:
看来雷鸟比较符合我的要求。还比较便宜。。。。。。。。嘿嘿。动心了
天地飞的6a可以飞雷鸟吗?用雷鸟的接收机。。有哪些易损件一起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够了下班后先奔回家在全副武装前进好几公里去飞行场地。回家后累的半死。准备入手电直。有几个问题
先看中了lama。后来一琢磨。lama是4in1的接收。机上电子设备都是集成的。还多一个控。价格在550左右。
这让 ...

前段时间买了37#,因为不会调试,没有老师带等种种原因,现打算低价出售该机(未离过地),机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欲800元不包邮出售(包括原机所有配件,谢绝还价)!最近比较忙,不方便上网,望海涵啊!有意的话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
联系方式13837716052
另送模拟器加连接线

该机为原厂配置

网友A:
如从来没飞又不具备入门知识,强烈推荐买lama。容易飞,调试简单。我是新手37#。到手两多月。才离地几次。LAMA简单易飞,新手关键要飞起来,找飞机在空中的控制感。然后换其他飞机就容易了。第一架飞机肯定摔坏,摔不坏换配件也起吗是超过机价。到时搞不好还是没入门。我换无刷,购配件的投入已超过机价了。才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从来没飞又不具备入门知识,强烈推荐买lama。容易飞,调试简单。我是新手37#。到手两多月。才离地几次。LAMA简单易飞,新手关键要飞起来,找飞机在空中的控制感。然后换其他飞机就容易了。第一架飞机肯定摔坏, ...

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从来没飞又不具备入门知识,强烈推荐买lama。容易飞,调试简单。我是新手37#。到手两多月。才离地几次。LAMA简单易飞,新手关键要飞起来,找飞机在空中的控制感。然后换其他飞机就容易了。第一架飞机肯定摔坏, ...

我也是,我的是22#.

网友:
我的4#机器买来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现在基本上能尾巴悬停了 哈 爽,准备上录象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