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过Su-31无刷特技机的朋友吗?给个评价

楼主(2006-08-29):
Su-314通道中单翼特技机(无刷电机
在aerofly里感觉很好飞,外型也好看,所以最近想买一架,请飞过的朋友给个评价,谢谢了!

网友:
这飞机速度快....

网友:
这飞机脆弱
脑袋重
注意,你在aerofly里面飞的是大飞机,这个,是小的

网友:
FMS里飞过算吗

网友:
很好飞的!最好用原配动力,

不需调整重心,装好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Su-314通道中单翼特技机(无刷电机)
在aerofly里感觉很好飞,外型也好看,所以最近想买一架,请飞过的朋友给个评价,谢谢了!

飞机不错,一般飞飞没问题。

但别指望做3D动作,飞猛了会折翼(亲身体会)。

欲知更多,请搜索我的旧帖。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这个飞机很值得飞,自认为有发言权,速度并不快,中速度吧,比CAP232慢点,头绝对不重,反而轻了,我配了8刻大螺钉才搞平,可能因为我电池轻了, 用的11。1V  1600
几头和机翼部分结构是有点脆,但是我装飞机的时候就在上下空隙处加了4跟碳纤维杆,所以后来咋机的时候轴都断了,但机身都没一点问题。

网友:
但这个飞机有个缺点就是因为付翼设计不太合理,飞高速和俯冲的时候会产生气流的共振,我在给付翼单独加了饶流线以后情况改善了很多,后来把翼尖部分裁窄了一点以后就不抖动了
飞机非常好飞。我用的11 40的木浆,掉机和3D随便做。在装配飞机的时候最好用环氧到处加固一下。特别是脚架连接机翼的地方。就这么多了

网友B:
这个鸡鸡还是好飞!速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快!
上次飞行遇到个情况就是低空全速进场的时候看见机翼动动很厉害啊!!不知道是不是楼上的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还是好飞!速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快!
上次飞行遇到个情况就是低空全速进场的时候看见机翼动动很厉害啊!!不知道是不是楼上的说的那种情况。

应该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遇到过该飞机机翼抖动的情况,而且似乎越抖越厉害。

网友:
简单

这个飞机比较好飞,关键是要看你喜欢速度还是幽雅,要速度快就头重点,要慢的话就稍微轻点,很好飞,但是一定要动力足够。

楼主:
不知道航佳有没有针对机翼振动问题对产品进行了改进???今年十一到展会问问老板去,如果解决的好,就现场买他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这个飞机很值得飞,自认为有发言权,速度并不快,中速度吧,比CAP232慢点,头绝对不重,反而轻了,我配了8刻大螺钉才搞平,可能因为我电池轻了, 用的11。1V  1600
几头和机 ...

哥们,咋加强固定的?上几张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