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舵机和接收机的配套原则?

楼主(2006-08-29):
新手请教,本人使用天地飞六通接收机,应该配什么样的舵机?舵机和接收机的配套使用有什么原则吗?各种舵机的插头是否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本人使用天地飞六通接收机,应该配什么样的舵机?舵机和接收机的配套使用有什么原则吗?各种舵机的插头是否都一样?

你好!只要与FUTABA或JR兼容的都可以,WFLY天地飞的插座与这两种类型的插头兼容。J的要注意电源地线靠外插,F的有定位片没问题。以后有关天地飞的问题请在标题上加天地飞,以便于我们及时跟踪服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