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新手求教~~~录象来了~~~(已调好,但是抖动依然达,关注一下麻烦大家)

楼主(2006-08-29):
今天上午收到了西尔模型的LAMA,在这里先赞一下西尔模型,服务态度好,物品包装也不错,没什么问题
但是小弟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的LAMA抖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飞不好~~~基本上不敢在寝室飞~~~~

点我观看
点我观看2
点我观看3

望达人给我指点一下啊~~~~

我昨天已经把飞机调好了,已经可以飞航线了,原因是斜盘脱落。。。。我晕。。。。现在飞机的毛病就是抖动大,不是桨的问题,是平衡杆的问题,但是平衡杆是直的,最上面的旋翼头有一丁点儿歪,转起来的路径成 圆锥形,我该怎么弄才能把他给弄直呀?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

网友:
lama最简单不过了,但问题要一个个的排除:
看舵机有没有抖动?没有,接着:
先把上、下浆、平衡锤拆下,开机,看有没有抖动,如果有,就是主轴或轴承有问题,没有,接着:
装上平衡锤,看有没有抖动,如果有,就是平衡锤有问题,没有,接着:
装上上大浆,开机,……打字打得累了,剩下都可以猜到了

网友:
有时候转几扣平衡锤和旋头的连杆,会出结果

楼上说得很详细了

主轴A       垂直?
平衡锤水平  水平?

大桨攻角    双桨?

网友A:
不行啊,你的LAMA,好抖!

网友:
始终让LAMA尾巴对着自己

网友:
仔细看看大齿轮啮合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电池电力很足吗?另外你把飞机拿在手上可能会很抖的,我的也是这样(我的是雷鸟)。

网友:
LAMA很好调的,平衡锤要直,无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你的LAMA,好抖!

这位朋友说得是,不知道怎么办。。。。晕。。。。我回去试一下大家说的方法

网友:
平衡锤有个铜的东西,看看两边的 有没有少!

网友:
是不是平衡锤长短不一样!

网友:
不懂得啊

楼主:
回复上面几位,平衡杆没有问题,是装平衡杆的那个夹头的部分有一点歪....

网友:
你可以加固一下旋翼头!

网友B:
没玩过这JJ 但看了录象 怎么老觉得尾翼没转呀? 是正常的吗? 郁闷 那这JJ还真好料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JJ 但看了录象 怎么老觉得尾翼没转呀? 是正常的吗? 郁闷 那这JJ还真好料 哈``

    共轴的机好像不用尾翼哎~~~~

网友:
没玩过共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