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6-08-29):
比如一对磁极的电机,无刷电调给出三相方波,那每一瞬间只有一个绕组通电,还是每一瞬间有两个绕组通电啊?波形图中A和B哪种供电是正确的?

网友:
都可以呀...

  与绕组的方式也有关系...理论上B方式输入的电能大,电机功率也大,但不是绝对的.

我也想搞清楚现在的RC用无刷电调采用的是什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