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8电机问题

楼主(2006-08-29):
我的2208电机KV1500,好盈18A和12A电调,7.4V锂电,9.6V氢电,随便怎么替换都出现这种情况: 有时候电机发抖,感觉他转不起来,正常转起来之后,油门开到2/5时,就自动停机不转了.这种情况每次开机都是,问题很严重,根本没得什么拉力.请各位帮我看看是怎么一会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2208电机KV1500,好盈18A和12A电调,7.4V锂电,9.6V氢电,随便怎么替换都出现这种情况: 有时候电机发抖,感觉他转不起来,正常转起来之后,油门开到2/5时,就自动停机不转了.这种情况每次开机都是,问题很严重,根本没得 ...

这种现像应该是缺相,可能是金插没有焊好。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像应该是缺相,可能是金插没有焊好。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电调和电机我都是直接接的,

网友:
电机的三根线里第根内含数芯漆包线,一芯断路就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人在焊插头时掌握得不好而漏焊.还有就是扯断等等,反正一芯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