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日准备首飞,有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29):
三叶46
发动机
用240ML油箱一般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A:
十几分钟吧.

网友B:
先飞个几分钟下来看看剩多少,以后心里就有底了,不过一般成品飞机配的油箱什么的都在10分钟左右

网友C:
20分钟左右,看你怎么飞了

网友D:
全马力10分钟上下